这个硬件问题不懂,,请教

楼主:
有没有朋友弄过放大比较电路啊,最近本来在弄东西要用到比较电路,,,
就是一直弄不出来,,,烦死了,,貌似芯片用lm386

先谢谢了

网友:
硬件不知道  只是在魔电的时候有学过。
上周我们有用到BIS0001芯片     你可以根据芯片资料   确定那几个角是其放大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放!

是啊,但是效果一直出不来啊,想不明白了,,你有没有电路图啊,

网友B:
应该师LM358吧,386是音频放大的!

网友:
我用过lm324和ad620 不过ad620是仪表放大器

网友:
运放的连接方法在PDF里有啊,你确定有输入信号以及提供的供电电压,有些是集电极开路的,最好在输出端加一上拉电阻,不出现新号的或者不能正常工作的也就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吧

网友:
运放的2个主要应用是放大和比较,作为放大器它是在负反馈状态下工作,作为比较器它应该在正反馈下工作。其电路的差别在于运放的输出端接一个电阻后如果接到运放的-输入端则为反馈作放大,如果接到运放的+输入端则为反馈作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师LM358吧,386是音频放大的!

现在用的lm386,这个是功率放大的,我现在想用的就是一般的运放,,呵呵

网友:
讲讲你的具体应用吧,运放的选择是很讲究的。

网友C:
LM386是音频功率放大器,一般不能做比较器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LM386是音频功率放大器,一般不能做比较器使用.

恩,,是的,,,这个问题我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