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工业技术论坛
不同PIC单片机的C语言语法是一样的吗?

楼主(2009-03-18):
不同PIC单片机的C语言语法是一样的吗?
基本的C指令是一样的吗?哪儿有常用的语法资料?
C语言
资料
PIC

网友A:
一样的,肯定一样的
c语言要通过编译器转换为汇编的,C不会不同的

网友B:
在PICC中有个PICC16F7x.h,这个头文件适合PIC16F737吗?

网友C:
当然基本的C语法还是一样的。
其实这个是和编译器相关的,不同芯片的架构是有差异的,那么所谓的嵌入式C编程也是有差别的。否则就没有所谓的移植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