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对makefile中的3句代码无法理解,

楼主(2009-09-03):
求救,对makefile中的3句代码无法理解,
# Flags:
CFLAGS = -Wall -g -I$(INC_PATH)
CFLAGS += -c -mcpu=arm9tdmi -mlittle-endian
CFLAGS += -O -D ARM_GCC
其中INC_PATH = ./Include
这3句代码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可以去掉或者忽略吗?谁能详细解释下,谢谢
特别

网友A:
自己定一下吧

网友B:
去掉就编译不过去了呗
-I$(INC_PATH) 这个指定了头文件搜索路径
-mcpu=arm9tdmi 这个指定cpu类型
-mlittel-endian 这个倒是可以去掉,默认的吧
-D ARM_GCC 预定义常量

网友C:
CFLAGS = -Wall -g -I$(INC_PATH) //设置头文件
CFLAGS += -c -mcpu=arm9tdmi -mlittle-endian //CPU
CFLAGS += -O -D ARM_GCC //使用ARM-GCC

网友D:
去掉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这些都是makefile里面一般都要的,如果你想编译多个平台的可以运行的程序,最好不要把他们去掉,这样对编译很有帮助的,不然我么的编译工具链怎么用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