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下不能运行C#程序?

楼主:
采用WINCE6.0,编译内核时添加了组建“.net compact framework 2.0”。PC上开发环境为VS.NET2005,并且安装了定制的SDK,可是在运行C#写的代码时出错,提示如下:

An unhandled exception of type 'System.MissingMethodException' occurred in Unknown Modul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此应用程序需要比安装在此设备上的 Microsoft(R) .NET Compact Framework 更高的版本。

我检查了下,CE下的framework2.0已经安装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的代码使用了更高版本的.net compact framework,建议将wince6.0升级,然后添加.net compact framework 3.5组件到你的系统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代码使用了更高版本的.net compact framework,建议将wince6.0升级,然后添加.net compact framework 3.5组件到你的系统里。

请问怎样把wince6.0升级?SP1,SP2我都装了。

另外重新编译.net compact framework 2.0并下载后,能运行程序。而装了 .net compact framework 3.5 却是不行,请问3.5版本必须在vs.net2008下编译吗?

网友:
是不是你wince内核里面没有添加C#运行时库?

网友:
二楼说的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