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了一个诡异的问题。

楼主(2010-06-15):
遇到了一个诡异的问题。
VC代码移植到EVC4.0.编译没问题,但画面不能正常显示。图形在ONDRAW函数里画的,2万行左右。
于是我一点点的添加,开始是正常的,后来就不正常了,有行数限制?
有时候多初始化一个矩形就不行,有时候把矩形初始化赋值的代码注释起来,就能继续添加了。相同的长度有时候能正常显示,有时候不能。毫无规律可言。
连续初始化多个矩形容易出现问题,再一个可能就是代码长度有限制?各位赐教!
左右

网友A:
不可能,估计你是GDI Handle泄露了,导致后来就画不出来了。

网友B:
能具体点吗
我接触这个时间不长

网友C:
已经很具体了
接下来只能看代码

网友D:
GDI Handle是什么东西?

网友E:
这个在VC下怎么没问题?

网友F:
你说VC下没问题是说在PC上跑没问题么?
PC上资源很多,所以泄露掉一点短时间内也看不出来,但是CE上资源就那么点,很快就会不足的。

网友G:
哦 ,有可能你们说的是对的,我再好好看看。

网友H:
C++内存的处理就是麻烦,项目大了或代码多了一旦出现问题很难查找原因。期待C#完全替代原生代码的应用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