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ARM7(单片机)LPC2XXX一个芯片同时烧录两段独立的工程主 ...

楼主(2009-08-13):
ARM7(单片机)LPC2XXX一个芯片同时烧录两段独立的工程主函数代码
在用LPC2378(LPC2XXX系列相同)做实验,想用KEIL FOR ARM做两个工程,也就是说有两个启动代码,有两个C语言main主函数,想在编译后分别烧录到同一芯片的不同地址处。
启动时先启动第一段代码,从第一段代码再跳到另一段代码处。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这种方法是否可行?
我在KEIL的LINKER中指定了第二个工程的RO的地址为0x00020000(第一段代码的RO地址为0x00000000),
但在烧录时说校验FLASH和文件数据不匹配。
不知道说清楚没有,欢迎大家跟贴啊。
工程
芯片
C语言
FLASH

网友A:
一个启动代码应该就可以了,方案是可行的,看看烧录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B:
我一个工程是做一个裸机的TCPIP的工作,另一个工程是在UCOS系统下跑的UCTCP/IP,启动代码在两个工程中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只能分开两个工程做。
大家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

网友C:
楼主的思路没有问题。可能烧录的方式有些问题?
但是有个问题,ARM7情况下,你需要共用一个异常向量表吧?或者你第二段启动代码往0x00000000处重写了下?

网友D:
lz的思路貌似有问题
既然是启动后先执行裸机tcpip,然后再跳转到ucos tcpip,那就是一个工程,而不是两个工程,只能说是两个功能模块;
将两个功能模块定位到不同的地址上,似乎是可以通过分散加载实现的
至于中断向量表,据说可以动态配置,没具体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