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Pausing target processor:not responding急盼解答!!

楼主:
nios运行时出现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not responding
Resetting and trying again:FAILED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这样的错误

为了简便测试,SOPC Builder里就添加了onchip ram 、CPU、jtag_uart
使用ep3c5芯片

谢谢各位了
急盼解答!

网友:
解决了
怎么都没人理我

网友:
估计都没人搞过或者是没遇到过吧

网友A:
怎么解决的?能告诉一下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能告诉一下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时间太久了
记得不是很清楚
好像是检查一下引脚配置
你试一下

网友:
我也这样....................还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 Nios II 的错误提示为:
Using cable "USB-Blaster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x00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not responding.
Resetting and trying again: FAILED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我系统的外部时钟源是50MHz的,若用PLL倍频至100MHz,并作为cpu core的输入时钟就会出现这个问题。若PLL输出的时钟也为50MHz,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