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加载驱动,但卸载失败!

楼主:
//SOURCES
TARGETNAME=hello
TARGETPATH=obj
TARGETTYPE=DRIVER
SOURCES=hello.c

//hello.c
void StartSrv()
{
        char namebuf[256];
        memset(namebuf, 0, sizeof(namebuf));
        SC_HANDLE hMgr, hCS, hOS;

        GetCurrentDirectory(256, namebuf );
        strcat(namebuf, "\\objchk\\i386\\hello.sys" );

        hMgr = OpenSCManager(NULL, NULL, SC_MANAGER_ALL_ACCESS);
        if(hMgr == NULL)
        {
                printf("OpenSCManager failed!!!\n");
                exit(0);
        }
        hCS = CreateService(hMgr,TEXT("hello"), TEXT("hello"),
                                                SERVICE_ALL_ACCESS,
                                                SERVICE_KERNEL_DRIVER,
                                                SERVICE_DEMAND_START,
                                                SERVICE_ERROR_IGNORE,
                                                TEXT(namebuf),0,0,0,0,0);
        if(hCS == NULL)
        {
                printf("CreateService failed!\n");
                CloseHandle(hMgr);
                exit(0);
        }

        hOS = OpenService(hMgr, "hello", SERVICE_ALL_ACCESS);
        if(hOS == NULL)
        {
                printf("OpenService failed!\n");
                CloseHandle(hCS);
                CloseHandle(hMgr);
                exit(0);
        }
        StartService(hOS,NULL,NULL);
        CloseServiceHandle(hCS);//到这里就可以在DeviceTree里看到hello了
        CloseServiceHandle(hOS);
        CloseServiceHandle(hMgr);
        getch();
        CloseSvc(TEXT("hello"));
}
void CloseSvc(char *pServiceName)
{
        SC_HANDLE sch;
        SERVICE_STATUS ss;
        sch = OpenSCManager(NULL, NULL, SC_MANAGER_ALL_ACCESS);//成功
        if(sch == NULL)
        {
                printf("OpenSCManager failed!\n");
                exit(0);
        }
        SC_HANDLE scm;
        scm = OpenService(sch,TEXT(pServiceName),SERVICE_ALL_ACCESS);//成功
        if(scm == NULL)
        {
                CloseServiceHandle(sch);
                printf("OpenService failed!\n");
                exit(0);
        }
        if(!ControlService(scm, SERVICE_CONTROL_STOP, &ss))//这个失败
        {
                CloseServiceHandle(sch);
                CloseServiceHandle(scm);
                printf("ControlService failed!\n");
                exit(0);
        }
        if(!DeleteService(scm))
        {
                CloseServiceHandle(sch);
                CloseServiceHandle(sch);
                printf("DeleteService failed!\n");
                exit(0);
        }
}

网友:
解决了,是我驱动代码的问题......

来人接分!!!

网友:
恭喜
其实你可以结合驱动一起调试,问题应该比较好找
建议不要做NT式的驱动,最好是做WDM/WDF的

网友:
恭喜。哈哈。是windows的驱动?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