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下使用borland图形接口出现 BGI Error:Graphics not initialized(use 'initgraph')

楼主:
用borland C++做一个工控机上的dos程序,
代码里有:initgraph(&drv,&mode,""); 这句话,
并且我的源文件目录下有EGAVGA.BGI这个文件, 编译通过, 当Run的时候就出现BGI Error:Graphics not initialized(use 'initgraph')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
我在xp上用borland C++ for Dos对工程进行编译, 可以通过, 然后把程序拷贝到工控机上, 执行, 出现上述错误;
但是在工控机的dos系统下用borland C++ for Dos编译, 程序却正常, 这是为什么?

网友:
忘了补充一下,
我在工控机上用dos+ borland c下编译, 编译链接都通过,但exe文件执行就报BGI Error:Graphics not initialized(use 'initgraph')

网友A:
图形库未考过去,考对应的图形库到工控机,或者将图形库编译到应用程序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形库未考过去,考对应的图形库到工控机,或者将图形库编译到应用程序中。

但是我源程序目录下确实有EGAVGA.BGI这个文件啊,并且也有initgraph(&drv,&mode,"");

网友:
将图形库编译到应用程序中。
exe文件可能和EGAVGA.BGI不在一个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