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休眠及空闲模式的问题

楼主:
1,空闲模式,2440数据手册上说IDLE_BIT:Enter IDLE mode. This bit is not cleared automatically.这样的话我如果手动进入空闲模式,被任何中断唤醒后都进入Normal,我在那个中断里把该位重新置零呢?
2,很多手机用的windows monile系统,当手机处在休眠状态时,如果通过接收短信就把系统唤醒呢?wince好像只能通过外部中断唤醒吧!难道GSM模块在收到短信后又通过电路触发了cpu的外部中断?(假定是s3c2440)

网友:
1,如果不置零,岂不是刚从中断退出又进入了IDLE?
2,手机在休眠状态下(假定是深度休眠,且是2440),来电和短信是如何唤醒系统的呢?我们知道休眠只有外部中断和RTC才能唤醒的~

网友:
1.没看明白你的意思
2.智能手机都是分2部分,2440是主控,无线基带部分在2440休眠时,是正常工作的,它在收到短信或来电时,引起2440的外部中断,从而唤醒主控。

网友:
1的意思是当我进入IDLE模式时(通过置位IDLE_BIT位),此时任何中断都可以从IDLE模式退出,我是这样认为的,但是该位在退出IDLE模式时不自动清零,我在哪儿清0以正常进入Normal呢?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有误!

网友A:
最多可以同时设置几个中断源(外部中断和RTC)把2440唤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多可以同时设置几个中断源(外部中断和RTC)把2440唤醒?

这个可以详细看下DATASHEET,如果是外部中断的话应该是每个外部中断都可以,其它的还支持哪些DATASHEET都会有所描述。

网友:
1,估计CPU会自动清除的

网友:
我的platform.bib里找不到pm.dll,是不是说明没有加入电源管理模块?
另外我的注册表关于电源的部分:
; Disable Suspen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
        "BattPowerOff"=dword:0
        "ExtPowerOff"=dword:0
        "WakeupPowerOff"=dword:0
        "ScreenPowerOff"=dword:0
; @CESYSGEN ENDIF WCESHELLFE_MODULES_EXPLORER

就这么多,那么系统进入IDLE,suspend的时间在哪儿定义啊?

网友:
为什么platform.bib里找不到pm.dll,在哪儿加进内核的呢?我的电源管理模块选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