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PXA270 COre电压问题

楼主:
我们的板子目前上的CPU是pxa270 312Mhz的,理论上Core电压所需是1.25V,但是由于采购疏忽,PMIC的默认core电压是1.4V,硬件此次没有连出PMIC的I2C引脚,所以无法更改core电压,请问在312M的CPU上用1.4V的Core电压会不会有问题呢?
目前板子偶尔可以启动,,每次开机,启动的几率只有50%左右。
请大家帮忙确定一下,谢谢!

网友:
电压略高了些,你可以看看DATASHEET上的说明。

网友:
datasheet上只写了哪一个频率对哪一个电压,没写电压超过了会怎样,现在启动有些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电压的问题。

网友:
电压高了会导致电路速度变快,从功能上来说没有太大区别,也许对内部的PLL有影响,时钟不稳定
但是电压高定会导致功耗变大,容易烧片子

网友:
核心电压高会导致电路速度过高、功耗变大、内部电路不稳定,建议改变一下核心电压

网友:
做项目的时候难免遇到这种情况。。。顶一下,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

重新制板可能要花好长时间,而且重来的代价也不少啊。。。

网友:
  个人认为电压高到1.4V并不是问题,或者说不是你启动表现不稳定的原因。我几乎可以说,是你的Power-up过程控制太差。PXA270的上电有严格的次序,专门还有一篇应用笔记是讨论它的电源问题的。

网友:
  莫非用的是LP3971之类?

网友:
没有问题,270最高1.5V呢。
用高电压跑低频率是不会有问题的,只要电压没超过最高值。只是功耗会大。
用低电压跑高频率是不行的,会经常死机。

网友:
谢谢大家,我用的就是LP3971. 上电顺序是PMIC芯片默认的,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我们现在是做了两块板子,一个CPU板,板上有CPU,flash,sdram和PMIC,一个是底板,所有的功能如USB,网卡等都在底板上。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单独使用CPU板,每次系统都可以起来,而将CPU板接到底板上,就经常起不来。
按照道理讲,应该是底板有问题,但是什么问题会影响CPU的启动呢?
由于单独使用CPU板系统可以启动,因此电源的上电顺序应该没有问题。
底板的作用是给CPU板供5V电压,同时将3.3V和1.8V电压传回底板,所有的CPU的讯号也从CPU板传到底板。
这样会有可能底板上的某些元件影响到CPU板上的PMIC的上电顺序吗?如果不可能影响上电顺序,那么有什么可能导致CPU板无法启动呢?
目前底板上所有能影响电源稳定的原因已经找到了一些,电源都是正常的,但就是启动有问题,经常无法启动,要试很多次才能起来。

网友:
系统起不来,那各路的电流测过吗?只要总电流大于150mA,core电流大于100mA就可以认为cpu正常上电了,cpu的core部分正常工作,接下去可以去跟踪nor里面的启动代码了。
如果core部分都没起来,那当然就盯着电源以及部分io口查。
pxa255、pxa270都碰到过一个问题:系统上电时RXD如果为低,那极有可能就起不来。解决方法是加个上拉。
其他能影响系统启动的倒没碰到过。

网友A:
终于发现,板子起不来的时候,用热风枪吹十秒钟,就可以起来了,难道是板子受潮了或者是虚焊?但是如果不用,放在那里十分钟,就又起不来了。
谢谢shuiyan,我量了我的RXD,每次都是high,不管能不能起来。

网友:
  如此说来,核心板与底板的接口设计可能不是很完美。重点检查一下那些全局信号,比如复位之类的,另外,也要检查总线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发现,板子起不来的时候,用热风枪吹十秒钟,就可以起来了,难道是板子受潮了或者是虚焊?但是如果不用,放在那里十分钟,就又起不来了。
谢谢shuiyan,我量了我的RXD,每次都是high,不管能不能起来。

你用热风吹,使得芯片温度上升。温度上升导致电路速度下降,正好和供电电压上升导致电路速度上升的作用抵消
我基本上很确定的认为,你的芯片在高电压下工作不正常,出现hold violation了(集成电路的概念)
芯片的性能并不完全一样,所以有的芯片还能工作,有的就不工作了。

网友B:
串个电阻降压试下不就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个电阻降压试下不就结了

汗,人家是多层板,怎么弄?

都是经验之谈啊。

不能启动和这个未必有关系,有可能是CPU误以为是没有是热启动,但是内存里面的数据又没有保持好,
板子的电容没有放完电等。

都有好多问题哦。解决后,希望楼主公布一下答案哦。

网友:
如你所说,单独使用CPU板,每次系统都可以起来,而将CPU板接到底板上,就经常起不来。如果真是这样问题已经比较好解决了,启动不正常,那么试着拆解底板上的器件或者将底板上类似网卡这种挂在总线上的器件先焊掉或者在驱动中暂时不加载驱动,看你那样方便了,最好直接将芯片焊掉。另外,你所说的不能启动,是不是指串口根本没输出任何信息或者停在一个地方,是否通过pc接收串口信息?此外,不知道你的操作系统是在flash中运行还是在sdram中运行,flash的速度有150ns,120ns,75ns,可能会有时间参数配置不当的问题,最好从sdram中启动。

网友:
楼主,我现在也碰到类似的问题,我的PXA270主板也是在-10滠氏度的左右不能启动,从冻柜拿出来一分钟不到就可以启动了,所有器件全是工业级别的,请问有可能是哪些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