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dk6410开发板屏幕旋转?

楼主:
我使用的是smdk 6410 三星的开发板 + wince R2,BSP也是三星直接提供的,现在我要将我的屏幕旋转90,我的做法是

直接修改注册表的[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Rotation],修改"Angle"=dword:5A,

       这样修改之后,我在开发板上面看到屏幕只显示了480×480的画面?而且系统很慢?打印信息之中出现了如下的信息?

Exception 'Data Abort' (4): Thread-Id=054d0002(pth=861f815c), Proc-Id=00400002(pprc=82379308) 'NK.EXE', VM-active=054c0002(pprc=861f9e30) 'explorer.exe'

PC=c0acc978(s3c6410_disp.dll+0x0002c978) RA=c0acc974(s3c6410_disp.dll+0x0002c974) SP=d3ffe36c, BVA=d2ec7ec6

Exception 'Data Abort' (4): Thread-Id=058c000e(pth=862c4798), Proc-Id=00400002(pprc=82379308) 'NK.EXE', VM-active=054c0002(pprc=861f9e30) 'explorer.exe'

PC=c0ab9490(s3c6410_disp.dll+0x00019490) RA=c0ab9490(s3c6410_disp.dll+0x00019490) SP=d411eed0, BVA=d2e7a498

     而当我修改注册表为屏幕旋转270度的时候,界面也是只显示480×480的画面,但是没有打印错误信息。

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问题?

网友:
自己  顶一个

网友:
要改驱动,记得显示驱动里有这个定义

网友:
不知道你的LCD驱动是否已经支持Rotation了?
三星的LCD驱动支持旋转好象有一个宏来控制的

网友:
三星的屏幕应该是支持Rotation的,我试在WCE里面写了一个小的应用程序对桌面进行旋转OK啦。
但是不清楚,为什么我修改注册表旋转就失败?

网友:
我也是6410的开发板啊
旋转很正常,屏幕是480×800

网友:
jinlking:你的修改方式也只是修改了注册表就OK了吗?

网友:
注册表和驱动里面的角度要一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