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ega128单片机如何设置偶校验

楼主(2009-02-17):
tmega128单片机如何设置偶校验
CSR0B = 0x00;
UCSR0A = 0x02 ;
UCSR0C = 0x26 ; //偶校验
请问是不是UCSR0C的bit5 bit4这两位 设置成 1 0 完成了偶校验的饿设置之后,UCSROC= 0x26 单片机的硬件部分就能自动把软件代码部分自动执行偶校验?
还是还需要设置其它的寄存器?
其它
寄存器
如何

网友A:
www.01zg.com
,嵌入式单片机技术交流网站

网友B:
单片机自动完成校验的
在接收时 检查UCSRA 的 PE位即可
但在接收时 要先检测PE 再读取UDR

网友C:
CSR0B = 0x00;
UCSR0A = 0x02 ;
UCSR0C = 0x26 ; //偶校验
请问是不是UCSR0C的bit5 bit4这两位 设置成 1 0 完成了偶校验的饿设置之后,UCSROC= 0x26 单片机的硬件部分就能自动把软件代码部分自动执行偶校验
这是针对AVR单片机来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