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阵显示屏的电源

楼主(2010-02-19):
点阵显示屏的电源
请问如果是16*16点阵的话,要提供多大的电源,而16*64呢,谢谢回答。
显示屏

网友A:
这个得看你的需求;
1个发光LED一般需要1-10MA的驱动电流。
一般选取2--3MA,如果需要比较亮,可以稍微大些,5MA.
16*16的LED,对于电源而言,一般需要能一共1A的电源。
而16*64的点阵,则看你具体的设计:
存在同时点亮的LED的数量,按照我上面的乘下,就OK
另外LED点阵都是动态扫描+锁存,楼主好好想想自己的设计,应该能得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