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EV1000变频器与串口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0-03-23):
艾默生EV1000变频器与串口通讯的问题
我用是EV1000变频器配套的说明书归档时间是2008-08-05,其通讯协议——组网方式——单主机单从机中有一种为主机PC直接通过RS232连接EV1000的,旁边并列有一种在两者之间加了一个“RS232-RS485转换模块”的情况。
我想问的问题是:
1)是不是可以直接在EV1000上接232,如果可以的话232的RXD、TXD端和485的正负端是怎么对应的?
2)EV1000使用的是Modbus协议,这个协议是不是和普通的协议有点儿区别,是不是不能用串口调试工具直接调试?
3)可以用VB中的MSComm控件读取EV1000的数据不(比如线速度,电流值之类的)?可以的话语句是什么样的
接触串口通讯不久,接触了几种不同的协议,听说这种比较高级也比较不好操作,疑问多多,还请了解的人多多指教,谢谢!
变频器
通讯
艾默生
线速度
组网

网友A:
网上有“ModBusPcMaster.rar”可以参考

网友B:
用过EV1000的人说句话吧,什么情况^_^

网友:
可以用这个工具拦截分析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net.com/ComTrace/3000-2218_4-75156892.html?tag=mncol
感觉好别忘了给个review(评论),谢谢!

网友C:
没具体用过,
帮顶下,MARK.

网友D:
1、232和485是不可能直接连接的,需要转换模块
2、3、先搞清楚Modbus协议自然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