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输出一个0-2V的直流电,怎么样通过RS232线读入到计算机里面?

楼主:
设备输出一个0-2V的直流电,例如一个1.5V的电池,怎么样通过RS232线读入到计算机里面?
再通过JAVA写一个程序,让电压值显示在屏幕上面?并且可以保存和绘图?
这个功能也类似于笔记本的电池监控。

网友:
要做AD
232有固定的电平
可以买采集模块或者自己做块小板子

网友:
你说的这个功能,应该有现成的传感器,买一个就好了,选232接口的就可以。

网友:
还是建议去买传感器,调AD很烦的。
买现成的,补偿之类的都做好的,数据比较准确。

网友:
楼主 首先需要一个测量直流电的电压 对应的ADC

首先根据你需要测量的精度和监控周期等参数,选择合适ADC,一般都是采用10BIT的ADC。
比如上述指标要求不太严,就可以选择最差的8bit的ADC,

然后需要控制ADC将测量的数据通过RS232传给PC,
后面就是你用JAVA编写应用显示电压值啦。

ADC+ 控制ADC的控制单元,其实最合理的设计就是选取一款带ADC功能的模块的单片机,另外最好带UART功能模块,通过MAX232等电平转换,实现UART转RS232,方便与PC通讯。

至于这样的单片机,选取AVR很不错,另外一些增强型的51也不错。

网友:
#4讲的很详细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根据应用场合来决定,如果只是系统的一小部分,没有必要自己花时间去做的。

网友:
这个必须要使用AD转换,楼主可以购买一个AD信号采集卡,在配以Java程序,一般经销商会提供开发包。

网友:
电流电压之类的物理量都是模拟连续的,计算机处理不了

所以先要数字化,这个数字化模块可以自己做,或者买现成的模块

待输出数字信号后,由串口传输到计算机处理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DX!!!
我们的设备是持续输出一个0到2V之间的直流电,当设备显示输出是1.2V,那么计算机屏幕就显示1.2,输出是1.4V屏幕就显示1.4,而且是要绘制连续的曲线,即时波动。
所以这个系统一个难点就是 AD+传输。再一个难点就是JAVA程序。

我没有单片机方面的经验,不想动手做板,所以希望有个方便的模块,或者使这个板子小一些。 DX给了我很大的提示,我需要再增加一下这个方案。
另外,我目前设计的采样率是每秒,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实现0.1秒?0.01秒?这个应该是看怎么样的AD吧?

网友:
参考使用声卡作示波器的做法,使用声卡作输入!怎么样?声卡人人有,232接口不一定!

网友:
回#8
采样率在你自己开发采集模块的时候才会要考虑比较多。
买现成的模块,采样率一般都是几个可选的选项。
一般模块实现1k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这个0.1和0.01秒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
如果用其他接口,存在要用专用驱动的可能性。
即使供应商提供该驱动,如果本身没有写驱动的能力,也会使后续工作中的修改变得非常困难。

网友:
选带ADC的单片机,ad采集  串口发送数据到上位机

通过JAVA写一个程序,让电压值显示在屏幕上面    建议delphi写   delphi有串口控件SPCOMM
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