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段代码,上一段显示为0,,下一段显示为8.。

楼主: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an=P2^6;        //申明U1锁存器的锁存端
sbit wei=P2^7;        //申U2锁存器的锁存端
void main()
{
        wei=1;        //打开 U2锁存端
        P0=0XFE;//送入位选信号
        wei=0; //关闭U2锁存端

        duan=1;        //打开U1锁存端
        P0=0x3f;//送入段选信号
        duan=0;        //关闭U1锁存端
        while(1);  //程序 停止到这里
}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an=P2^6;        //申明U1锁存器的锁存端
sbit wei=P2^7;        //申U2锁存器的锁存端
void main()
{
        while(1)
        {
                wei=1;        //打开 U2锁存端
                P0=0XFE;//送入位选信号
                wei=0; //关闭U2锁存端

                duan=1;        //打开U1锁存端
                P0=0x3f;//送入段选信号
                duan=0;        //关闭U1锁存端
        }
}

请问第二段代码中为什么会显示8.?

网友:
电路贴来看看?

网友:
看程序没有问题,调试了一下也没有问题,上下两个的区别主要是在于,下面的是频繁高速的给P0口赋值,这样的话数码管显示会高速频闪,理论上应该是仍然显示0不会变化,但是实际就不好说了,高频频闪还可能造成视觉误差,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种高速频繁赋值数码管显示根本就没有响应,只是保持ff不变吧。。。。。我猜的呵呵。。。

网友:
还别说正好你那个位码是0xfe正好是8的段码,也许你这样高频赋值软件程序反应的过来,硬件端口传输电平跟不上。。。。所以就没来得及变呢就把这个0xfe传输出去了。。。。

网友:
嗯,是过于频繁了。锁存的数据不起作用,两个锁存之后加几十ms级的延时,就应该会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