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2410开发矩阵键盘问题!

楼主:
我在编译矩阵键盘驱动程序时,出现以下错误信息,始终找不到答案,请各位帮忙!
c:\wince420\pbworkplace\smdk2410\iicdev\i2cdev-keyboard.cpp(11) :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C:\WINCE420\PBWorkSpace\smdk2410\iicdev\iicmacro.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or PB2505: Error executing clarm.exe.

网友:
sources文件指定路径不对,好好看看那个头文件在哪里即可。

网友A:
Source文件就在C:\WINCE420\PBWorkPlace\smdk2410\iicdev目录下
但是编译就是错误!

网友:
这个你在哪个iicdev目录下用命令行的方式编译一下 build -c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urce文件就在C:\WINCE420\PBWorkPlace\smdk2410\iicdev目录下
但是编译就是错误!

我说的sources里面的内容有问题,

网友:
还是不行啊?
有没有弄过的老兄帮个忙啊,分少我可以加!

网友:
这明显是你那个头文件的路径错误。

毕竟快捷的方法就是直接找到那个头文件,然后拷贝到你的驱动下,
把<>换成“”

网友:
应该也不是楼上说的吧<>换成“”的问题。
貌似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忘记怎么解决的,好像很简单就解决了。

网友:
你键盘驱动是不是用了IIC的头文件?

网友:
是的,楼上也做过类似的实验?

网友:
那就是你没有包含IIC生成的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