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系统文件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吗,fopen好像不可以,连在ActiveSync中复制也复制不出来。

楼主:
windowsCE系统文件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吗,fopen好像不可以,连在ActiveSync中复制也复制不出来。
我就想打开一个windowsCE windows文件夹里的一个文件,我现在想通过复制到我的电脑桌面都复制不了,怎么这么强?不可以复制的,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CreateFile
ReadFile
WriteFile
......
用这些API函数不可以吗
我刚测试过读写txt,doc这些文件都是可以的
http://blog.eeworld.net/joyzml/archive/2009/12/02/4926350.aspx
如果是ini文件
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打开
还可以通过文件映射到内存的方法
这样读写速度更快
——————————————————————————
JOYZML(朱铭雷)

网友:
不是你自己定制的系统吗?

网友:
有的确实不可以,你的这个文件是在\windows目录下吗?

网友:
没有通过ap的方式来拷贝activesync方式链接下的文件,不过手动的时候可以copy,用ap的方式拷贝也应该可以做到才对,今天上午看一下

网友:
在 .bib 中 MODULES section 下的 module 已经被 relocation 过, 所以是无法直接 copy 出来的.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系统文件没有办法直接copy出来的。需要一些特殊工具。

网友:
就是windows文件夹内的文件,如某个exe或者某个dll,为什么我连复制都复制不出来。我USB连接手机,使手机成U盘模式,也无法复制windows文件夹里的系统文件,比病毒都强。

网友:
无法直接复制, 可以用dumprom试试

网友:
友情帮顶下,学习下

网友A:
to:ActiveSync中复制也复制不出来
经由romimage.exe build到image中的module分为两部分,即code section和data section,在device上使用的时候两者是分开的,在explorer中直接copy的话,是不能够完整的拷贝的,也就是会失败
显然,你可以用工具逆向的解析这个过程,然后把module从windows下拷贝出来。但是,现在ce上有关rom fs的资料非常少,源代码和帮助文档中都很少提及,所以这个工具写起来比较难。
网上有一些类似的工具,你可以找一下。
to:想打开一个windowsCE windows文件夹里的一个文件,我现在想通过复制到我的电脑桌面都复制
我猜你的意思可能是想通过pc上的应用程序将文件从device上拷贝到pc上,这个你可以使用rapi来实现。
虽然module下的无法拷贝,但是files下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ActiveSync中复制也复制不出来
经由romimage.exe build到image中的module分为两部分,即code section和data section,在device上使用的时候两者是分开的,在explorer中直接copy的话,是不能够完整的拷贝的,也就是会失败
显然,你可以用工具逆向的解析这个过程,然后把module从windows下拷贝出来。但是,现在ce上有关rom fs的资料非常少,源代码和帮助文档中都很少提及,所以这个工具写起来比较难。
网上有一些类似的工具,你可以找一下。
to:想打开一个windowsCE windows文件夹里的一个文件,我现在想通过复制到我的电脑桌面都复制
我猜你的意思可能是想通过pc上的应用程序将文件从device上拷贝到pc上,这个你可以使用rapi来实现。
虽然module下的无法拷贝,但是files下的还是可以的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