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bile上的ActiveSync问题

楼主(2009-09-22):
求助:mobile上的ActiveSync问题
我的三星2350设备,当我没有装上蓝牙设备的时候 Activesync一起正常,但是当我安装上蓝牙驱动的时候,ActiveSync就很难连接, 而且连接上的情况下,我断开usb连线,系统老是报Error:608的错误。各位帮帮忙,是不是和注册表哪块设置有关? 谢谢
安装
蓝牙驱动
蓝牙设备
Mobile

网友:
说的好含蓄呀

网友A:
看看你的ip地址!是不是静态ip?问题讲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B:
是2450,打错了

网友C:
没有上网,没有设置静态和动态啊

网友D:
难道没有描述清楚! 似乎是ActiveSync和蓝牙,红外有冲突,只要蓝牙,红外驱动一安装上,在断开usb线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弹出错误Error:608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