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奇怪的问题,网络不通

楼主:
还是dm9000的问题,在wince下把dm9000驱动加载了,奇怪的是我把镜像烧在memory时运行很好,但是烧在flash后就不通,也无法获取ip,其他功能都好的。有没有人遇到国这个情况。

网友:
遇到过,我用的是AT9261,也是用dm9000,经常看不到网卡,有时起来后只能获取私有地址,当然有的时候是好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而我加载了一块无线网卡倒一直都是好的。

网友:
我的是一直能看到网卡,而且在memory下一直很好,就是到了flash就不行,有时镜像刚起来有ip,但是马上就没有了,也ping不通

网友A:
引用楼主 fantasy84 的帖子:
还是dm9000的问题,在wince下把dm9000驱动加载了,奇怪的是我把镜像烧在memory时运行很好,但是烧在flash后就不通,也无法获取ip,其他功能都好的。有没有人遇到国这个情况。

什么叫烧在memory?
貌似你的网卡在 flash 中时根本就没有启动起来嘛...

网友:
大概他的意思就是把镜像通过网络下载到内存吧。

网友:
是这样的,我的开发板有2个网卡,下镜像的是另一个网卡
烧到memory的意思就是nk烧到ram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楼主 fantasy84 的帖子:
还是dm9000的问题,在wince下把dm9000驱动加载了,奇怪的是我把镜像烧在memory时运行很好,但是烧在flash后就不通,也无法获取ip,其他功能都好的。有没有人遇到国这个情况。

什么叫烧在memory?
貌似你的网卡在 flash 中时根本就没有启动起来嘛...

网卡在memory时一直很好,在flash中时能看到网络图标,但是无法获得ip,也ping不通

网友B:
烧镜像就算是用同一块网卡也没问题啊,一个是eboot层面的操作另一个是wince层面的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镜像就算是用同一块网卡也没问题啊,一个是eboot层面的操作另一个是wince层面的操作。

这个我知道,我现在奇怪的是为什么同样一个nk,烧到flash就出现问题了。。

网友B:
我觉得就算烧到flash也应该是一样的,因为系统最终还是要复制到内存中运行。。。不过话说回来,我的情况和你差不多,只是我没试过直接通过网络下载到内存。

但我用ce6就没问题,我觉得如果你实在解决不了的话,干脆去找一块USB无线网卡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就算烧到flash也应该是一样的,因为系统最终还是要复制到内存中运行。。。不过话说回来,我的情况和你差不多,只是我没试过直接通过网络下载到内存。

但我用ce6就没问题,我觉得如果你实在解决不了的话,干脆去找一块USB无线网卡算了。

我也觉的很奇怪,现在时间紧,换网卡看来时间不够

网友:
您好,不知道前面各位的问题解了没,你们说的问题小弟并不太懂,但我们目前是divacom在中国区域的总代理,从03年来一直专注于做DM9000及DIVACOM全线产品,对于研发来说,首先是产品质量有保证(为当年全新原装最新版本),然后通过我们可以找到原厂的工程师做技术支持,当然,是免费提供的,说不定我能帮得上大家的忙,以下是我的联系方式    QQ:1259987438 电话:027-8765163610 (0)13554272382 王洪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