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GPRS 的FTP问题

楼主:
我Google一下,发现wince+网卡 的FTP问题是照着下面做的
------------------------请问wince+GPRS 的FTP是怎么做的呢?-------------------------

、、、、、、、、、、、、、、、wince+网卡 的FTP问题、、、、、、、、、、、、、

WinCE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网络功能,只要在编译WinCE的时候,选择适当的组件,我们就可以在WinCE运行以后通过telnet或者FTP访问WinCE的文件系统,而且还可以相互共享文件夹,现在进入主题:
1. 在WinCE6.0中,打开“Catalog Items View”,然后依次选择“Core OS”->"CEBASE"->"Communication Services and Networking"->"Servers",然后我们会看到“FTP Server”和“Telnet Server”,选中这两项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重新编译工程了。

2. 这里补充一句,我们的BSP里面要支持网络驱动,你的网络可以是基于以太网的网卡,或者基于USB的设备(比如RNDIS),或者其它能支持网络的设备。你可以在注册表里为这个设备设定一个固定的IP地址,也可以使用DHCP(如果你的网络里有DHCP服务器的话)。

3. 脑子有点乱,这里还要补充一下,我们使用telnet和ftp每次登录都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比较麻烦,把下面的注册表配置信息加入到platform.reg里面就可以匿名登录了:

[HKEY_LOCAL_MACHINE\COMM\TELNETD]
"UseAuthentication"=dword:0

[HKEY_LOCAL_MACHINE\COMM\FTPD]
"AllowAnonymous"=dword:1
"AllowAnonymousUpload"=dword:1
"AllowAnonymousVroots"=dword:1
"DefaultDir"="\\"
"IsEnabled"=dword:1
"UseAuthentication"=dword:0

4. WinCE启动以后,假如WinCE的IP地址是192.168.0.86,当然PC要和WinCE的板子在同一个网段,这个属于网络基础知识,呵呵。通过telnet登录就输入:telnet 192.168.0.86,就应该能够登录到板子上了。如果通过FTP登录,就在PC上面打开Explorer,然后在地址栏输入:ftp://192.168.0.86  就可以了。

上面介绍的应该比较简单。总之,只要你的BSP里面有网卡驱动,在WinCE中选择telnet和FTP就可以了。

下面介绍一下如何在WinCE这边访问PC的共享文件夹:

实现这个功能,我们要在“Catalog Items View”中添加一个组件,依次“Core OS”->"CEBASE"->"Communication Services and Networking"->"Networking-General"->"Windows Networking API/Redirector",然后重新编译就可以了。

在WinCE启动以后,在PC端打开命令行窗口,然后通过telnet登录到WinCE系统上(比如:telnet 192.168.0.86),然后输入dir命令,就能看到WinCE里面的文件目录了,你会看到一个文件夹叫“network”。这时,使用net use命令将PC端的共享文件夹映射到"network"文件夹下面。举例如下:

net use a \\dell-01\\share /user:guest

net use是命令;a是映射到本地的“network”文件夹下面的文件夹的名字;dell-01是计算机名;share是计算机上面的共享文件夹的名字;;/user:guest表示登录用户

这样,我们就能在“\network\a”下面看到PC端所共享的"Share"文件夹下面的所有文件了。

总结一下,上面介绍了telnet和ftp的使用,这个对于那些没有键盘鼠标和显示的WinCE系统是非常有用的,通过在WinCE上面使用net use命令可以将PC的共享文件夹映射到本地并进行操作。

网友:
现在GPRS 拨号IE上网已经可以的了。呵呵。

网友A:
建立FTP服务的方法,和你使用什么样的连接方式是没有关系的。不管你用WIFI,GPRS,ETHERNET哪种连接,都是同一种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立FTP服务的方法,和你使用什么样的连接方式是没有关系的。不管你用WIFI,GPRS,ETHERNET哪种连接,都是同一种方法。

好的,试试先。

网友:
学点新东西,还没玩过这块.

网友:
如果用WIFI或ETHERNET能建立FTP的话用GPRS应该也没有问题吧!会不会是什么组建没添加上呢~~~~

网友:
你用GPRS拨号上网后,是用来做FTP服务器吗?还是做客户端访问别的FTP服务器?
个人感觉WinCE通过GPRS拨号上网后,并不能做FTP服务器,IP地址是个问题。
但做客户端访问别的FTP服务器可能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GPRS拨号上网后,是用来做FTP服务器吗?还是做客户端访问别的FTP服务器?
个人感觉WinCE通过GPRS拨号上网后,并不能做FTP服务器,IP地址是个问题。
但做客户端访问别的FTP服务器可能可行。

多谢何老师,嘿嘿,是去PDA去访问ftp 服务器,呵呵。

网友:
你用GPRS拨号上网后,是用来做FTP服务器吗

网友:
不错的经验,谢谢共享

网友:
正找着FTP的呢。。。。先mark下再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GPRS拨号上网后,是用来做FTP服务器吗

不是,是去访问服务器,呵呵。

网友:
好贴,一定要顶!!!

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你是要登录FTP服务器吗,用几个API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
IE就支持FTP客户端功能。对FTP客户端来说,它只是通过socket来访问网络,至于网络是通过哪种方式连接并不关心。所以只要能访问HTTP网站,那FTP肯定也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