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 ISP烧录问题

楼主:
   小弟在使用51单片机,用ISP烧录的时候出现不能烧录问题,具体表现是这样的:从PC端到编程器更新是成功的,但是从编程器到MCU上面却不能烧录,直接从PC经过编程器进行烧录,也提示说烧录fail信息。我检查了很多次了,板的情况如下:
  1.采用3.3V系统,测试电压没问题,大概是3.36V。
  2.从编程器到MCU的连线没短路,开路情况,顺序也正确。
  3.单片机内部已经有ISP代码,出厂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
  4.烧录的DATA线上没接如何其他电路或元器件,在进行ISP烧录的时候。
  5.reset线一直为高。

  就是这么多了,有点崩溃了,请遇到这种情况的大牛,指教下,或者给个可能的问题说明也行,我会去验证,谢谢!!!~~~~~~

网友A:
reset一直为高,那么你的mcu不是一直复位么?假如我没记错的话,51单片机是高电平复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set一直为高,那么你的mcu不是一直复位么?假如我没记错的话,51单片机是高电平复位的。

谢谢!!!
刚才又看了下datasheet,看到了,正在验证中!!!
暴雨汗!!!!!

网友:
查查reset信号,为什么会一直为高呢?理论上,正常复位后,reset信号会变低的。另外,用ISP下载代码不是用个下载线就可以了么?怎么需要用编程器?编程器下载代码要卸芯片,拿到编程器上烧录的。是不是你的编程器里有个ISP下载线的功能呢?呵呵,我以前不是用ISP在线更新,就是用编程器烧录,所以顺便问问。

网友A:
不客气,呵呵,不知道楼主的下载线是买来的,还是自己做的,假如是自己做的话,查查连接PC那边的信号线上拉了没有?我记得好像是需要上拉的,呵呵,具体的电路,可以到网上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呵呵,不知道楼主的下载线是买来的,还是自己做的,假如是自己做的话,查查连接PC那边的信号线上拉了没有?我记得好像是需要上拉的,呵呵,具体的电路,可以到网上查查看。

搞定了,想自以为然的认为reset就是低的了,之前遇到的单片机都是。。。。。。
编程器是个8051 ISP/ICP programmer,作为一个桥连接PC和目标板的,不需要卸下芯片的。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