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16550驱动请教!!!!请做过此驱动的大哥帮忙!!!谢谢!!!

楼主:
现在BSP中用的是在public下移植过来的com16550驱动,可是一直没看懂是怎么用的外部中断

看了网上 xunjingzhpu 的博客中:
3 需要增加串口芯片对应的gpio口中断,在中断处理线程DWORD CPdd16550::ThreadRun()中记得重新使能中断,在中断触发上如果采用单边沿触发模式可能会漏中断,漏中断是致命的bug,一旦漏了就没有清除16550的中断寄存器将不再产生接收中断。

我发现我现在的这个驱动好象就没有用到外部中断

这个外部中断是通过注册表写进去的: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erial4]
   "IRQ"=dword:12        这个地方应该是系统中断号SysIntr还是物理中断号,
                                如果是物理中断号我的板子上应该是3(EINT3)

   "IoBase"=dword:20000000
   "IoLen"=dword:8
   "DeviceArrayIndex"=dword:4
   "Prefix"="COM"
   "Dll"="com16550.dll"
   "Order"=dword:1
   "FriendlyName"="COM4:"
   "Index"=dword:4
我看这个驱动中在ThreadRun()中 InterruptDone(m_dwSysIntr);

而m_dwSysIntr在整个驱动中要么m_dwSysIntr = MAXDWORD;要么 m_dwSysIntr = ddi.dwSysintr;

这个ddi.dwSysintr我没找到定义处,不知道这个驱动是怎么用我注册表中定义的外部中断的,
或者需要我怎么在这个驱动中添加上这个中断,

另外,驱动的MDD层,刚开始就读注册表,读取到  "DeviceArrayIndex"=dword:4 这个值 ,后来
又把pSerObj->dwIntID = DeviceArrayIndex ,以后在整个驱动中用到很多InterruptDone(pSerialHead->pHWObj->dwIntID);
是拿这个ID当中断吗??

网友:
也在看串口这块的东西,觉得16550其实跟6410/2440是一个道理,分MDD+PDD层,PDD层实现MDD要调用的接口函数.获取成功(其实就是HW_VTBL函数表)MDD就可以通过这个PDD接口访问PDD层的底层硬件了(也就是些SFR操作),对于6410/2440就是那些UART的SFR了,对于你说的16550估计在整个系统内存空间也占有(或者映射)了一片地址,16550内部的SFR也可以通过访问这片内存地址来访问,觉得道理是一样的.不过MDD跟PDD层的几个有继承关系的类应该好好把握,因为很多很多接口都是虚函数实现而虚函数带来了灵活但给我们的理解带来了困难.子类重载了父类的虚函数调用的时候具体应该调那一个.

觉得理顺层次关系很重要!!!

1>class CPdd6410Uart: public CSerialPDD, public CMiniThread

2>class CPdd16550 : public CSerialPDD, public CMiniThread

class CPdd6410Uart跟class CPdd16550 的角色跟地位是一个样!!!

下面的代码应该就是事件跟中断号的绑定代码!!!!

BOOL CPdd6410Uart::Init()
{
    if ( CSerialPDD::Init() && IsKeyOpened() && m_XmitFlushDone!=NULL)
    {
        // IST Setup .
        DDKISRINFO ddi;
        if (GetIsrInfo(&ddi)!=ERROR_SUCCESS)
        {
            return FALSE;
        }
        m_dwSysIntr = ddi.dwSysintr;
        if (m_dwSysIntr !=  MAXDWORD && m_dwSysIntr!=0 )
        {
            m_hISTEvent= CreateEvent(0,FALSE,FALSE,NULL);
        }

        if (m_hISTEvent!=NULL)
        {
            InterruptInitialize(m_dwSysIntr,m_hISTEvent,0,0);
        }
        else
        {
            return FALSE;
        }

        // Get Device Index.
        if (!GetRegValue(PC_REG_DEVINDEX_VAL_NAME, (PBYTE)&m_dwDevIndex, PC_REG_DEVINDEX_VAL_LEN))
        {
            m_dwDevIndex = 0;
        }
        if (!GetRegValue(PC_REG_SERIALWATERMARK_VAL_NAME,(PBYTE)&m_dwWaterMark,PC_REG_SERIALWATERMARKER_VAL_LEN))
        {
            m_dwWaterMark = 8;
        }
        if (!GetRegValue(PC_REG_6410UART_IST_TIMEOUTS_VAL_NAME,(PBYTE)&m_dwISTTimeout, PC_REG_6410UART_IST_TIMEOUTS_VAL_LEN))
        {
            m_dwISTTimeout = INFINITE;
        }
        if (!GetRegValue(PC_REG_6410UART_MEM_LENGTH_VAL_NAME, (PBYTE)&m_dwMemLen, PC_REG_6410UART_MEM_LENGTH_VAL_LEN))
        {
            m_dwMemLen = 0x40;
        }
        if (!MapHardware()  || !CreateHardwareAccess())
        {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BOOL CPdd16550::Init()
{
    if ( CSerialPDD::Init() && IsKeyOpened() && m_XmitFlushDone!=NULL) {
        // IST Setup .
        DDKISRINFO ddi;
        if (GetIsrInfo(&ddi)!=ERROR_SUCCESS) {
            return FALSE;
        }
        m_dwSysIntr = ddi.dwSysintr;
        if (m_dwSysIntr !=  SYSINTR_UNDEFINED && m_dwSysIntr!=0 )
            m_hISTEvent= CreateEvent(0,FALSE,FALSE,NULL);

        if (m_hISTEvent!=NULL) {
            if (!InterruptInitialize(m_dwSysIntr,m_hISTEvent,0,0)) {
                m_dwSysIntr = SYSINTR_UNDEFINED ;
                return FALSE;
            }
        }
        else
            return FALSE;

        // Get Device Index.
        if (!GetRegValue(PC_REG_DEVINDEX_VAL_NAME, (PBYTE)&m_dwDevIndex, PC_REG_DEVINDEX_VAL_LEN)) {
            m_dwDevIndex = 0;
        }
        if (!GetRegValue(PC_REG_SERIALWATERMARK_VAL_NAME,(PBYTE)&m_dwWaterMark,sizeof(DWORD))) {
            m_dwWaterMark = 8;
        }
        if (!MapHardware() || !CreateHardwareAccess()) {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网友:
thank u!
还是有些疑问:
这里跟事件关联InterruptInitialize(m_dwSysIntr,m_hISTEvent,0,0);
的中断是m_dwSysIntr,而m_dwSysIntr = ddi.dwSysintr;
ddi.dwSysintr这个系统中断号是哪个中断?
对应到注册表中哪个中断?是16550的外部中断吗??
怎么查到(在哪里)的注册表中的中断值?

代码下面这几个GetRegValue读取的都不是这个外部中断号!

网友:
请问xqhrs232兄:
是通过GetIsrInfo得到的吗??
请问您注册表信息是怎么写的?
是否跟可安装ISR有关????

网友:
下面是我的注册表内容,有可以是通过GetIsrInfo,这个函数会操作注册表的,你把DDI打印出来看看是那个中断在修改对应的注册表项,看再次读取的中断号会不会跟着变化.
IF BSP_NOUART0 !
IF BSP_KITL != SERIAL_UART0
IF BSP_DEBUGPORT != SERIAL_UART0
;--------------- UART0 (Physical COM1 Port) ----------------------------------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erial0]
        "DeviceArrayIndex"=dword:0
        "Irq"=dword:3D                                ; UART0 Virtual IRQ = 61 (0x3D), Physical IRQ = 37
        "MemBase"=dword:7F005000
        "MemLen"=dword:40
;        "ISTTimeouts"=dword:200                ; every 512 ticks checking Modem status.
        "Prefix"="COM"
        "Index"=dword:1
        "Dll"="smdk6410_serial.dll"
        "Order"=dword:30
        "Port"="COM1:"
        "DeviceType"=dword:0
        "FriendlyName"=LOC_DISPLAYNAME_COM1
        "Tsp"="unimodem.dll"
        "IClass"="{CC5195AC-BA49-48a0-BE17-DF6D1B0173DD}"
        "DevConfig"=hex: 10,00, 00,00, 05,00,00,00, 10,01,00,00, 00,4B,00,00, 00,00, 08, 00, 00, 00,00,00,00
;--------------------------------------------------------------------------
ENDIF
ENDIF
ENDIF

网友:
DWORD   GetIsrInfo( DDKISRINFO* pddi )
    {
        if( pddi && m_hDevKey )
        {
            pddi->cbSize = sizeof( DDKISRINFO );
            DWORD status = DDKReg_GetIsrInfo( m_hDevKey, pddi );
            return status;
        }
        else
        {
            return ERROR_INVALID_FUNCTION;
        }
    }

DWORD WINAPI DDKReg_GetIsrInfo(
  HKEY hk,
  PDDKISRINFO pii
);

This function populates a DDKISRINFO structure with information from the registry. If you specify an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SR) DLL, you must also specify a handler entry point and an interrupt request (IRQ).
When the DDKReg_GetIsrInfo function reads the registry, it does the following:

If an IsrDll entry is configured, it ensures that there is an IsrHandler entry configured.

If there is no IsrDll entry nor an IsrHandler entry, the function returns ERROR_SUCCESS.

If there is an IsrHandler entry, but no IsrDll entry, the function returns ERROR_INVALID_DATA.

If there are both IsrDll and IsrHandler entries, the function checks that there must be a valid Irq entry configured.

对应的数据结构typedef struct _DDKISRINFO_tag {
  DWORD cbSize;
  DWORD dwIrq;
  DWORD dwSysintr;
  WCHAR szIsrDll[DEVDLL_LEN];
  WCHAR szIsrHandler[DEVENTRY_LEN];
} DDKISRINFO, *PDDKISRINFO;

网友:
下面是我的6410里面头文件的虚拟中断号定义.
//define in s3c6410_vintr.h

/*
#define IRQ_UART0            61    // 37
#define IRQ_UART1            62    // 38
#define IRQ_UART2            63    // 39
#define IRQ_UART3            64    // 40
*/

应该是你准备把那个虚拟中断映射到16550对应的硬件中断,在注册表里面"Irq"=dword:3D ; UART0 Virtual IRQ = 61 (0x3D), Physical IRQ = 37
这一项就对应填上那个虚拟中断号.

网友:
哦??您的BSP是WINCE6下的吧??
好象跟我现在的不太一样
我的是在REG中:
"IRQ"=dword:3   表示物理中断号
"SysIntr"=dword:12    ;(SYSINTR_FIRMWARE+2)   表示系统中断号

具体中断处理:
1、在SMDK2416\Src\Inc\bsp_cfg.h(204)中:
    #define SYSINTR_UART4           (SYSINTR_FIRMWARE+2)  该值为12,系统中断号
2、在SMDK2416\Src\Kernel\Oal\intr.c(55):
    OALIntrStaticTranslate(SYSINTR_UART4, IRQ_EINT3);(IRQ_EINT3为外部中断3,物理中断号该值为3)
3、在SMDK2416\Src\Inc\s3c2450_intr.h(81):
   #define IRQ_EINT3           3
4、在ISR处理中处理这个物理中断号IRQ_EINT3

---------------------------------------------------------------
下面还是有些疑问:
1、注册表项中,我看网上有用"IRQ" 还有 "SysIntr"
   我理解,如果用“IRQ”应该是读到的物理中断号(比如我的BSP下应该是3),
   而用"SysIntr”应该是系统中断号(比如我的BSP下应该是12)
   那么,当前GetIsrInfo,它需要读取的是哪个中断号呢??("IRQ" or "SysIntr"?)
   看原程序:m_dwSysIntr = ddi.dwSysintr; 这段应该是用注册表下这个键值SysIntr吧?
2、同样,RegBase、IoBase、MemBase这三个键值名称网上也都有用到的
   这个注册表信息应该是GetWindowInfo这个函数读取的吧?
   那么这三个键值名称怎么区分?应该用哪一个呢???

网友:
12应该是16进制形式,实际应该是18这个中断号.

网友:
哦!对
我看BSP的SMDK2416\Src\Inc\bsp_cfg.h中
#define SYSINTR_OHCI            (SYSINTR_FIRMWARE+1)
我在这个后面加上:
#define SYSINTR_UART4           (SYSINTR_FIRMWARE+2)
而OHCI在注册表中的注释是"SysIntr"=dword:11          ; (SYSINTR_FIRMWARE+1)
我的这个应该是"SysIntr"=dword:12    ;(SYSINTR_FIRMWARE+2)  吧???

网友:
下面还是有些疑问:
1、注册表项中,我看网上有用"IRQ" 还有 "SysIntr"
  我理解,如果用“IRQ”应该是读到的物理中断号(比如我的BSP下应该是3),
  而用"SysIntr”应该是系统中断号(比如我的BSP下应该是12)
  那么,当前GetIsrInfo,它需要读取的是哪个中断号呢??("IRQ" or "SysIntr"?)
  看原程序:m_dwSysIntr = ddi.dwSysintr; 这段应该是用注册表下这个键值SysIntr吧?
2、同样,RegBase、IoBase、MemBase这三个键值名称网上也都有用到的
  这个注册表信息应该是GetWindowInfo这个函数读取的吧?
  那么这三个键值名称怎么区分?应该用哪一个呢???

网友A:
"SysIntr"=dword:11   ;--------这个表示的应该是17号这个中断吧!

网友:
这个我没试过,你可以追踪那几个GETISRINFO/GETWINDOWINFO函数,你修改一下你的注册表.

1>IRQ跟SYSINTR不同
2>RegBase、IoBase、MemBase这三个分别不同,把GETISRINFO/GETWINDOWINFO读取的结果向串口打印出来,就可以知道他们到底用的是那一项

这样的方法估计是最笨的方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对
我看BSP的SMDK2416\Src\Inc\bsp_cfg.h中
#define SYSINTR_OHCI? ? ? ? ? ? (SYSINTR_FIRMWARE+1)
我在这个后面加上:
#define SYSINTR_UART4? ? ? ? ? (SYSINTR_FIRMWARE+2)
而OHCI在注册表中的注释是"SysIntr"=dword:11 ? ; (SYSINTR_FIRMWARE+1)
我的这个应该是"SysIntr"=dword:12? ? ;(SYSINTR_FIRMWARE+2)? 吧???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关键是你绑定过去没有,有没什么方法验证一下,不如直接用个I/O线测试一下,先不接165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SysIntr"=dword:11? ;--------这个表示的应该是17号这个中断吧!

不是,
看我的BSP中对USB的中断定义来跑一圈:
1、SMDK2416\Src\Inc\bsp_cfg.h(202):
    #define SYSINTR_OHCI         (SYSINTR_FIRMWARE+1) 定义了一个系统中断号
2、SMDK2416\Src\Kernel\Oal\intr.c(52):
   OALIntrStaticTranslate(SYSINTR_OHCI, IRQ_USBH); 把物理中断号跟系统中断号关联
3、SMDK2416\Src\Inc\s3c2450_intr.h(107):
    #define IRQ_USBH            26   传说中的物理中断号
4、注册表中: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OHCI]
   "Irq"=dword:1a                ; 26    物理中断号IRQ
   "SysIntr"=dword:11                ; (SYSINTR_FIRMWARE+1)   系统中断号 SysIntr

所以11不管是十进制还是16进制他都只是通过SYSINTR_FIRMWARE+1 得到的系统中断号(虚拟中断号)
对应的物理中断号(也是自己定义的)应该是IRQ_USBH = 26
------------------------------------------------------------------
同样我看SD卡的驱动和注册表发现
SD卡驱动也用到了GetIsrInfo 和 GetWindowInfo 来获得注册表中的中断
SD卡的注册表信息是:
    "MemBase"=dword:4AC00000     用的这个键值名称
    "MemLen"=dword:100          这个怎么这么大??您的"MemLen"=dword:40 是怎么定义的?
    "Irq"=dword:15                ; 21
                              这个在SMDK2416\Src\Inc\bsp_cfg.h下查,也是物理中断号
                                   #define IRQ_SDI_0           21  对应 0x15

网友:
您的16550通了吗?
我看注册表项:
"Irq"=dword:3D ; UART0 Virtual IRQ = 61 (0x3D), Physical IRQ = 37
直接用的虚拟中断号
并没有用物理中断号?
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我的理解如果是读取IRQ,应该是需要一个物理中断号
但是这里你传了一个系统中断号(虚拟中断号)进去
不知道你的BSP中对中断是否需要  物理----系统 关联? 如果都用一个号,那可能就
无所谓了!

网友:
extern "C" PHWOBJ
GetSerialObject(
               DWORD DeviceArrayIndex
               )
{
    PHWOBJ pSerObj;

    // Unlike many other serial samples, we do not have a statically allocated
    // array of HWObjs.  Instead, we allocate a new HWObj for each instance
    // of the driver.  The MDD will always call GetSerialObj/HWInit/HWDeinit in
    // that order, so we can do the alloc here and do any subsequent free in
    // HWDeInit.
    // Allocate space for the HWOBJ.
    pSerObj=(PHWOBJ)LocalAlloc( LPTR ,sizeof(HWOBJ) );
    if ( !pSerObj )
        return (NULL);

    // Fill in the HWObj structure that we just allocated.

    pSerObj->BindFlags = THREAD_IN_PDD;     // PDD create thread when device is first attached.
    pSerObj->dwIntID = DeviceArrayIndex;   // Only it is useful when set set THREAD_AT_MDD. We use this to transfer DeviceArrayIndex
    pSerObj->pFuncTbl = (HW_VTBL *) &IoVTbl; // Return pointer to appropriate functions

    // Now return this structure to the MDD.
    return (pSerObj);
}

[color=#FF0000]pSerObj->dwIntID = DeviceArrayIndex;   // Only it is useful when set set THREAD_AT_MDD. We use this to transfer DeviceArrayIndex[/color]

[color=#FF0000]上面这句代码不知道什么意思,pSerialHead->pHWObj->BindFlags有三种模式!!!

1>THREAD_AT_INIT
2>THREAD_IN_PDD
3>THREAD_AT_MDD

看来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color]

网友A:
我的BSP有一个对照表,物理号跟虚拟号是对应的,其实只要知道一个就可以的.知道其中一个用数组访问一个就可以知道另外的一个.

1>static const UINT32 g_VirIrq2PhyIrq[IRQ_MAX_S3C6410]
2>static const UINT32 g_PhyIrq2VirIrq[PHYIRQ_MAX_S3C6410]

网友B:
pSerObj->dwIntID = DeviceArrayIndex
不知道后面为什么很多地方用到这个ID作为一个中断号用

昨天有位高手给我解释了一下,大概是说从MDD起的时候需要用真正的外部中断
从PDD起的时候就用这个ID(也就是DeviceArrayIndex )来判断用的哪个串口

不知道记没记反,具体没理解上去!

想先把中断这个问题搞定

昨天编译了一个内核进去,到com16550的驱动后就死机了
今天换个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的16550通了吗?
我看注册表项:
"Irq"=dword:3D ; UART0 Virtual IRQ = 61 (0x3D), Physical IRQ = 37
直接用的虚拟中断号
并没有用物理中断号?
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我的理解如果是读取IRQ,应该是需要一个物理中断号,
但是这里你传了一个系统中断号(虚拟中断号)进去
不知道你的BSP中对中断是否需要?物理----系统 关联? 如果都用一个号,那可能就
无所谓了!

我没弄什么16550,我只是在弄虚拟串口驱动程序顺带把串口驱动看了看.你弄过虚拟串口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BSP有一个对照表,物理号跟虚拟号是对应的,其实只要知道一个就可以的.知道其中一个用数组访问一个就可以知道另外的一个.

1>static const UINT32 g_VirIrq2PhyIrq[IRQ_MAX_S3C6410]
2>static const UINT32 g_PhyIrq2VirIrq[PHYIRQ_MAX_S3C6410]

哦...那就是说你在注册表中传进去物理中断号或者虚拟中断号都无所谓了??

网友:
“我没弄什么16550,我只是在弄虚拟串口驱动程序顺带把串口驱动看了看.你弄过虚拟串口没?”

没,不过你可以参照
http://blog.chinaunix.net/u1/49088/showart_1933553.html

试试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erial]
    "SysIntr"=dword:13
    "Irq"=dword:3
    "IoBase"=dword:02F8
    "IoLen"=dword:8
    "DeviceArrayIndex"=dword:0
    "Prefix"="COM"
    "Dll"="Com16550.Dll"
    "Order"=dword:0
    "Priority"=dword:0
    "IsrDll"="isr16550.dll"
    "IsrHandler"="ISRHandler"

这个是MS给的例子注册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pSerObj->dwIntID = DeviceArrayIndex
不知道后面为什么很多地方用到这个ID作为一个中断号用

昨天有位高手给我解释了一下,大概是说从MDD起的时候需要用真正的外部中断
从PDD起的时候就用这个ID(也就是DeviceArrayIndex )来判断用的哪个串口

不知道记没记反,具体没理解上去!

想先把中断这个问题搞定

昨天编译了一个内核进去,到com16550的驱动后就死机了
今天换个驱动试试!

估计跟这个是一个意思,线程在那里就表示从那里起!!!
pSerialHead->pHWObj->BindFlags有三种模式!!!

1>THREAD_AT_INIT
2>THREAD_IN_PDD
3>THREAD_AT_MDD

网友:
PVOID
SerInit(
       ULONG   Identifier, // @parm Device identifier.
       PVOID   pMddHead,   // @parm First argument to mdd callbacks.
       PHWOBJ  pHWObj      // @parm Pointer to our own HW OBJ for this device
       )
{
    DEBUGMSG (ZONE_CLOSE,(TEXT("+SerInit, 0x%X\r\n"), Identifier));
    CSerialPDD * pSerialPDD = NULL;
    if (pHWObj) {
        DWORD dwIndex= pHWObj->dwIntID;
        pHWObj->dwIntID = 0;
        pSerialPDD = CreateSerialObject((LPTSTR)Identifier,pMddHead, pHWObj,dwIndex);
    }
    if (pSerialPDD==NULL) {
        ASSERT(FALSE);
        LocalFree(pHWObj);
    }
    DEBUGMSG (ZONE_CLOSE,(TEXT("-SerInit, 0x%X\r\n"), pSerialPDD));
    return pSerialPDD;
}
//=====================================================================================================

CSerialPDD * CreateSerialObject(LPTSTR lpActivePath, PVOID pMdd,PHWOBJ pHwObj, DWORD DeviceArrayIndex)
{
    CSerialPDD * pSerialPDD = NULL;
    RETAILMSG( TRUE, (TEXT("DEBUG: CreateSerialObject %d\r\n"), DeviceArrayIndex));
    switch (DeviceArrayIndex)
    {
    case 0:        ///< UART0
        pSerialPDD = new CPdd6410Serial0(lpActivePath,pMdd, pHwObj);
        break;
    case 1:        ///< UART1
        pSerialPDD = new CPdd6410Serial1(lpActivePath,pMdd, pHwObj);
        break;
    case 2:        ///< UART2(IrDA)
        pSerialPDD = new CPdd6410Serial2(lpActivePath, pMdd, pHwObj);
        break;
    case 3:        ///< UART3(IrDA)
        pSerialPDD = new CPdd6410Serial3(lpActivePath, pMdd, pHwObj);
        break;
    }
    if (pSerialPDD && !pSerialPDD->Init())
    {
        delete pSerialPDD;
        pSerialPDD = NULL;
    }
    return pSerialPDD;
}
//===========================================================================================================

virtual BOOL Init()
    {
        PHYSICAL_ADDRESS    ioPhysicalBase = { S3C6410_BASE_REG_PA_GPIO, 0};
        ULONG                inIoSpace = 0;
        if (TranslateBusAddr(m_hParent,Internal,0, ioPhysicalBase,&inIoSpace,&ioPhysicalBase))
        {
            // Map it if it is Memeory Mapped IO.
            m_pIOPregs = (S3C6410_GPIO_REG *)DrvLib_MapIoSpace(ioPhysicalBase.LowPart , sizeof(S3C6410_GPIO_REG),FALSE);
        }
        ioPhysicalBase.LowPart = S3C6410_BASE_REG_PA_SYSCON;
        ioPhysicalBase.HighPart = 0;
        if (TranslateBusAddr(m_hParent,Internal,0, ioPhysicalBase,&inIoSpace,&ioPhysicalBase))
        {
            m_pSysconRegs = (S3C6410_SYSCON_REG *) DrvLib_MapIoSpace(ioPhysicalBase.LowPart ,sizeof(S3C6410_SYSCON_REG),FALSE);
        }
        if(m_pSysconRegs)
        {
            m_pSysconRegs->PCLK_GATE  |= (1<<1);        // UART0
            m_pSysconRegs->SCLK_GATE  |= (1<<5);        // UART0~3
        }
        if (m_pIOPregs)
        {
            DDKISRINFO ddi;
            if (GetIsrInfo(&ddi)== ERROR_SUCCESS &&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 &ddi.dwIrq, sizeof(UINT32), &ddi.dwSysintr, sizeof(UINT32), NULL))
            {
                //RETAILMSG( TRUE, (TEXT("DEBUG: Serial0 SYSINTR : %d\r\n"), (PBYTE)&ddi.dwSysintr));
                RegSetValueEx(DEVLOAD_SYSINTR_VALNAME,REG_DWORD,(PBYTE)&ddi.dwSysintr, sizeof(UINT32));
            }
            else
            {
                return FALSE;
            }
            //gao0129
            /*
            m_pDTRPort = (volatile ULONG *)&(m_pIOPregs->GPNDAT);
            m_pDSRPort = (volatile ULONG *)&(m_pIOPregs->GPNDAT);
            m_dwDTRPortNum = 6;
            m_dwDSRPortNum = 7;
            */
            // CTS0(GPA2), RTS0(GPA3), TXD0(GPA1), RXD0(GPA0)
            m_pIOPregs->GPACON &= ~(0xf<<0 | 0xf<<4 | 0xf<<8 | 0xf<<12 );    ///< Clear Bit
            m_pIOPregs->GPACON |=  (0x2<<0 | 0x2<<4 | 0x2<<8 | 0x2<<12 );     ///< Select UART IP
            m_pIOPregs->GPAPUD &= ~(0x3<<0 | 0x3<<2 | 0x3<<4 | 0x3<<6 );    ///< Pull-Up/Down Disable

            // DTR0(GPN6), DSR0(GPN7)
            // If you want to use COM1 port for ActiveSync, use these statements.
            //gao0129
            /*
            m_pIOPregs->GPNCON &= ~(0x3<<12);    ///< DTR0 Clear Bit
            m_pIOPregs->GPNCON |= (0x1<<12);    ///< Output
            m_pIOPregs->GPNPUD &= ~(0x3<<12);    ///< Pull-Up/Down Disable
            m_pIOPregs->GPNCON &= ~(0x3<<14);    ///< DSR0 Clear Bit
            m_pIOPregs->GPNCON |= (0x0<<14);    ///< Input
            m_pIOPregs->GPNPUD &= ~(0x3<<14);    ///< Pull-Up/Down Disable
            */
            return CPdd6410Uart::Init();
        }
        return FALSE;
    }
//===================================================================================================================
BOOL CPdd6410Uart::Init()
{
    if ( CSerialPDD::Init() && IsKeyOpened() && m_XmitFlushDone!=NULL)
    {
        // IST Setup .
        DDKISRINFO ddi;
        if (GetIsrInfo(&ddi)!=ERROR_SUCCESS)
        {
            return FALSE;
        }
        m_dwSysIntr = ddi.dwSysintr;
        if (m_dwSysIntr !=  MAXDWORD && m_dwSysIntr!=0 )
        {
            m_hISTEvent= CreateEvent(0,FALSE,FALSE,NULL);
        }

        if (m_hISTEvent!=NULL)
        {
            InterruptInitialize(m_dwSysIntr,m_hISTEvent,0,0);
        }
        else
        {
            return FALSE;
        }

        // Get Device Index.
        if (!GetRegValue(PC_REG_DEVINDEX_VAL_NAME, (PBYTE)&m_dwDevIndex, PC_REG_DEVINDEX_VAL_LEN))
        {
            m_dwDevIndex = 0;
        }
        if (!GetRegValue(PC_REG_SERIALWATERMARK_VAL_NAME,(PBYTE)&m_dwWaterMark,PC_REG_SERIALWATERMARKER_VAL_LEN))
        {
            m_dwWaterMark = 8;
        }
        if (!GetRegValue(PC_REG_6410UART_IST_TIMEOUTS_VAL_NAME,(PBYTE)&m_dwISTTimeout, PC_REG_6410UART_IST_TIMEOUTS_VAL_LEN))
        {
            m_dwISTTimeout = INFINITE;
        }
        if (!GetRegValue(PC_REG_6410UART_MEM_LENGTH_VAL_NAME, (PBYTE)&m_dwMemLen, PC_REG_6410UART_MEM_LENGTH_VAL_LEN))
        {
            m_dwMemLen = 0x40;
        }
        if (!MapHardware()  || !CreateHardwareAccess())
        {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下面的代码是通过物理中断号去向系统请求系统中断(也就是虚拟中断),并用ddi.dwSysintr去改变注册表.
下次GetIsrInfo读到的就是改变后的值了.

DDKISRINFO ddi;
            if (GetIsrInfo(&ddi)== ERROR_SUCCESS &&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 &ddi.dwIrq, sizeof(UINT32), &ddi.dwSysintr, sizeof(UINT32), NULL))
            {
                //RETAILMSG( TRUE, (TEXT("DEBUG: Serial0 SYSINTR : %d\r\n"), (PBYTE)&ddi.dwSysintr));
                RegSetValueEx(DEVLOAD_SYSINTR_VALNAME,REG_DWORD,(PBYTE)&ddi.dwSysintr, sizeof(UINT32));
            }
            else
            {
                return FALSE;
            }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应该是开线程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MDD里面开,一种是在PDD层里面去开.

在COM_Init( )里面
{

//2009--10--10  xqh  我在怀疑会不会进入这个分支!!!
    if ( pSerialHead->pHWObj->BindFlags & THREAD_AT_INIT )
    {
        // Hook the interrupt and start the associated thread.
        if ( ! StartDispatchThread( pSerialHead ) )
        {
            // Failed on InterruptInitialize or CreateThread.  Bail.
            COM_Deinit(pSerialHead);
            return(NULL);
        }

    }

}
这个限制开关应该就是开不开MDD层的线程,看了应该是不开的,因为设置有pSerObj->BindFlags = THREAD_IN_PDD;
所以SerialDispatchThread线程(这个线程是MDD层的)不会被启动起来.

网友:
再看PDD层的一个线程

DWORD CPdd6410Uart::ThreadRun()
{
    while ( m_hISTEvent!=NULL && !IsTerminated() )
    {
        if ( WaitForSingleObject( m_hISTEvent, m_dwISTTimeout) == WAIT_OBJECT_0)
        {
            m_HardwareLock.Lock();

            while ( !IsTerminated() )
            {
                DWORD dwData = ( GetInterruptStatus() & (S6410UART_INT_RXD | S6410UART_INT_TXD | S6410UART_INT_ERR | S6410UART_INT_MODEM) );
                if (dwData)
                {
                    DEBUGMSG(ZONE_THREAD, (TEXT(" CPdd6410Uart::ThreadRun Active INT=%x\r\n"), dwData));

                    DWORD interrupts=NULL;

                    if ((dwData & S6410UART_INT_RXD)!=0)
                    {
                        interrupts |= INTR_RX;
                    }
                    if ((dwData & S6410UART_INT_TXD)!=0)
                    {
                        interrupts |= INTR_TX;
                    }
                    if ((dwData & S6410UART_INT_ERR)!=0)
                    {
                        interrupts |= INTR_LINE | INTR_RX;
                    }
                    if ((dwData & S6410UART_INT_MODEM)!=0)
                    {
                        interrupts |=INTR_MODEM;
                    }

                    NotifyPDDInterrupt( (INTERRUPT_TYPE)interrupts );

                    ClearInterrupt(dwData);
                }
                else
                {
                    break;
                }
            }

            m_HardwareLock.Unlock();

            InterruptDone(m_dwSysIntr);
        }
        else
        {
            DEBUGMSG(ZONE_THREAD,(TEXT(" CPdd6410Uart::ThreadRun timeout INT=%x,MASK=%d\r\n"),m_pReg6410Uart->Read_UINTP()/*m_pReg6410Uart->Read_UINTSP()*/, m_pReg6410Uart->Read_UINTM()) );
            ASSERT(FALSE);
        }
    }

    return 1;
}

这个应该是真正的等待硬件中断的线程,等待到了,通过NotifyPDDInterrupt( (INTERRUPT_TYPE)interrupts );通知MDD的处理程序SerialEventHandler

extern "C" VOID SerialEventHandler(PVOID pMddHead);

BOOL CSerialPDD::NotifyPDDInterrupt(INTERRUPT_TYPE interruptType)
{
    m_InterruptLock.Lock();
    // The interrupt is define as Bit event.
    m_dwInterruptFlag |= (DWORD)interruptType;
    m_InterruptLock.Unlock();

    if (IsPowerResumed ( ))
    {
        if (m_lOpenCount)
        { // If application is opened.
            EventCallback( EV_POWER );
        }
        else
        {
            if (GetModemStatus() & MS_RLSD_ON)
                CeEventHasOccurred (NOTIFICATION_EVENT_RS232_DETECTED, NULL);
        }
    }

    m_InterruptLock.Lock();

    SerialEventHandler(m_pMdd);

    m_InterruptLock.Unlock();
    return TRUE;
}

//==================================
MDD层的SerialDispatchThread线程(这个线程被限制没被启动起来)也会调MDD的处理函数SerialEventHandler

static DWORD WINAPI
SerialDispatchThread(
                    PVOID   pContext    /* @parm [IN] Pointer to main data structure. */
                    )
{
    PHW_INDEP_INFO      pSerialHead    = (PHW_INDEP_INFO)pContext;
    ULONG               WaitReturn;

    DEBUGMSG (ZONE_THREAD, (TEXT("Entered SerialDispatchThread %X\r\n"),
                            pSerialHead));

    // It is possible for a PDD to use this routine in its private thread, so
    // don't just assume that the MDD synchronization mechanism is in place.
    if ( pSerialHead->pHWObj->BindFlags & THREAD_IN_MDD ) {
        DEBUGMSG(ZONE_INIT,
                 (TEXT("Spinning in dispatch thread %X %X\n\r"), pSerialHead, pSerialHead->pHWObj));
        while ( !pSerialHead->pDispatchThread ) {
            Sleep(20);
        }
    }

    /* Wait for the event that any serial port action creates.
     */
    while ( !pSerialHead->KillRxThread ) {
        DEBUGMSG (ZONE_THREAD, (TEXT("Event %X, %d\r\n"),
                                pSerialHead->hSerialEvent,
                                pSerialHead->pHWObj->dwIntID ));
        WaitReturn = WaitForSingleObject(pSerialHead->hSerialEvent, INFINITE);

        SerialEventHandler(pSerialHead);

        InterruptDone(pSerialHead->pHWObj->dwIntID);
    }

    DEBUGMSG (ZONE_THREAD, (TEXT("SerialDispatchThread %x exiting\r\n"),
                            pSerialHead));
    return(0);
}

网友: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手上没实际的环境还真拿不准.希望高手解惑!!!

网友:
HANDLE
COM_Init(
        ULONG   Identifier
        )
{

// OK, now that everything is ready on our end, give the PDD
    // one last chance to init interrupts, etc.
    (void) pSerialHead->pHWObj->pFuncTbl->HWPostInit( pHWHead );

    DEBUGMSG (ZONE_INIT | ZONE_FUNCTION, (TEXT("-COM_Init\r\n")));
    return(pSerialHead);
}

//=====================================================================

//
BOOL
SerPostInit(
           PVOID   pHead // @parm PVOID returned by HWinit.
           )
{
    CSerialPDD * pSerialPDD    = (CSerialPDD *)pHead;

    DEBUGMSG (ZONE_INIT,(TEXT("+SL_PostInit, 0x%X\r\n"),  pSerialPDD ));
    if ( pSerialPDD ) {
         pSerialPDD->PostInit();
    }
    DEBUGMSG (ZONE_INIT,(TEXT("-SL_PostInit, 0x%X\r\n"),  pSerialPDD ));
    return(TRUE);
}

//=========================================================================

#define MAX_RETRY 0x1000
void CPdd6410Uart::PostInit()
{
    DWORD dwCount=0;
    m_HardwareLock.Lock();
    m_pReg6410Uart->Write_UCON(0); // Set to Default;
    DisableInterrupt(S6410UART_INT_RXD | S6410UART_INT_TXD | S6410UART_INT_ERR | S6410UART_INT_MODEM);
    // Mask all interrupt.
    while ((GetInterruptStatus() & (S6410UART_INT_RXD | S6410UART_INT_TXD | S6410UART_INT_ERR | S6410UART_INT_MODEM))!=0 && dwCount
    { // Interrupt.
        InitReceive(TRUE);
        InitLine(TRUE);
        ClearInterrupt(S6410UART_INT_RXD | S6410UART_INT_TXD | S6410UART_INT_ERR | S6410UART_INT_MODEM);
        dwCount++;
    }
    ASSERT((GetInterruptStatus() & (S6410UART_INT_RXD | S6410UART_INT_TXD | S6410UART_INT_ERR | S6410UART_INT_MODEM))==0);
    // IST Start to Run.
    m_HardwareLock.Unlock();
    CSerialPDD::PostInit();
    CeSetPriority(m_dwPriority256);

#ifdef DEBUG
    if ( ZONE_INIT )
    {
        m_pReg6410Uart->DumpRegister();
    }
#endif

    ThreadStart();  // Start IST.  //2009--10--10  XQH  不知道开的是那个线程!!!MDD?PDD?

}

网友:
pSerObj->BindFlags = THREAD_IN_PDD;     // PDD create thread when device is first attached.

    pSerObj->dwIntID = DeviceArrayIndex;   // Only it is useful when set set THREAD_AT_MDD. We use this to transfer DeviceArrayIndex

    pSerObj->pFuncTbl = (HW_VTBL *) &IoVTbl; // Return pointer to appropriate functions

网友:
define in  public/common/oak/inc/serhw.h

// Define for BindFlags.  Note we only have two mutually exclusive values,
// but this is a bitfield so we may add others later
#define     THREAD_IN_PDD   0   /* PDD is responsible for Intr Thread */
#define     THREAD_AT_INIT  1   /* MDD Spins Intr Thread at init time */
#define     THREAD_AT_OPEN  2   /* MDD Spins Intr Thread at open time */

// The next define is only for compares.  NEVER set both OPEN and INIT for thread
#define     THREAD_IN_MDD (THREAD_AT_INIT | THREAD_AT_OPEN)

#ifdef USE_NEW_SERIAL_MODEL

网友:
if ( !InterruptInitialize(pSerialHead->pHWObj->dwIntID,
                              pSerialHead->hSerialEvent,
                              NULL,
                              0) )
{
        DEBUGMSG(ZONE_INIT | ZONE_ERROR,
                 (TEXT("Error initializing interrupt\n\r")));
        return(FALSE);
    }

    InterruptDone(pSerialHead->pHWObj->dwIntID);

觉得上面这段代码的绑定应该也是毫无意义的.pSerialHead->pHWObj->dwIntID又不是个允许的系统中断号,再说就算这个是个合法的系统中断号,它跟硬件中断号对应起来没?就没见用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 &ddi.dwIrq, sizeof(UINT32), &ddi.dwSysintr, sizeof(UINT32), NULL))这样的函数去通过硬件中断号请求合法的系统中断号.

网友:
在串口驱动中,HWOBJ结构中的函数实现了对串口硬件的操作,并在MDD层被调用。可以说,该结构描述了串口设备的所有特性,先来介绍一下该结构,具体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__HWOBJ
{
    ULONG BindFlags;
    DWORD dwIntID;
    PHW_VTBL pFuncTbl;
} HWOBJ, *PHWOBJ;
BindFlags:用于控制MDD层如何来处理IST,具体值如下:

                       THREAD_IN_PDD:MDD层不处理,中断在PDD层处理。

                       THREAD_AT_INIT:在驱动初始化的时候,MDD层启动IST。

                       THREAD_AT_OPEN:在驱动被Open的时候,MDD层启动IST。

dwInitID: 系统的中断号 pFuncTbl: 指向一个PHW_VTBL结构,该结构中包含一个函数指针列表,这些函数指针指向串口硬件操作函数,用于操作串口。

网友:
googleman的一篇相关文章

网友:
需要仔细理解
慢慢消化!

网友:
望高手解释解释是不是我理解的这样!

网友:
今天把PUBLIC的代码修改了一下,真的不RUN--StartDispatchThread( ).

网友:
今天在PUBLIC里面加了调试消息,看执行的过程,应该是没有启动StartDispatchThread( )的,COM_INIT( )和COM_OPEN( )都不会去执行StartDispatchThread( )函数的.因为pSerObj->BindFlags = THREAD_IN_PDD;开关限制住了.

网友C(2009-10-19):
现在我的16550的现象是:
能打开串口不能发送数据
......

网友D:
自己加点调试消息追踪一下,知道了整个驱动的工作流程就不怕了.

网友E(2010-03-30):
呵呵,正遇到此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