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串口问题

楼主:
arm9平台,应用程序使用串口接收线程读取数据,主线程为界面操作;开始串口数据接收正常,连续操作界面后,串口不再接收数据,关闭程序重新启动,串口仍不能接收数据。重新启动系统后,串口功能才恢复正常。

问高手?串口驱动漏洞?

网友:
你写的程序的问题
串口驱动很成熟了,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先怀疑自己的代码吧。

网友:
是你的程序有漏洞。

驱动估计有问题。

网友:
先撇开程序本身的漏洞
如果串口驱动没有问题,那么程序关闭后再重启应该可以重新接收数据的,必须重启串口才恢复正常。
平台是at91sam9261,ADENEO的驱动。

网友:
程序有问题。
驱动有问题。
两者皆有可能

网友:
引用楼主 luckboyzzh 的回复:
arm9平台,应用程序使用串口接收线程读取数据,主线程为界面操作;开始串口数据接收正常,连续操作界面后,串口不再接收数据,关闭程序重新启动,串口仍不能接收数据。重新启动系统后,串口功能才恢复正常。

问高手?串口驱动漏洞?

先确定自己写的代码有没有问题,建议写个串口测试程序,测试下串口驱动。不要在复杂的软件中去搞。

网友:
写个简单的程序测试下,如果没有问题就是你程序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那就是驱动了

网友:
感觉是串口资源没有被释放,下次重启后才被释放了。

网友:
貌似你的界面线程没做好。再连续操作界面后可能界面线程和串口线程都在抢CPU资源,造成CPU阻塞。
建议楼主检查线程及调度!

网友:
应该是你程序的问题,断点调试,在关键点写日志。

网友:
先撇开程序本身的漏洞
如果串口驱动没有问题,那么程序关闭后再重启应该可以重新接收数据的,必须重启串口才恢复正常。

xilangyue

#8楼 得分:0回复于:2009-08-11 09:29:41感觉是串口资源没有被释放,下次重启后才被释放了。

我的疑问在这,哪位大侠遇到类似情况?

网友:
关闭程序后,再打开程序,也没有提示串口线程不能建立,串口不能打开的错误,就是不能接收数据。
还有什么资源没有释放呢,问明白人

网友:
9261的串口驱动有问题啊 时间参数需要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