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

楼主:
向各位高手请教一下,我是刚学51单片机的,8位CPU和片外32口线,16地址线是什么意思?尽量讲的通俗易懂些,谢谢!

网友:
单片机怎样学才能最快学会呀?

网友:
8位是CPU一次只能处理8位的数据

16位地址线是CPU的寻址范围最大是2^16-1

网友:
要想学的快,或者换句话说不是学得快,而是做的勤。。。实践是必须的,而且是占大部分的,你了解一下单片机的寄存器和IO接口,然后找本C51的实验书,你就开始进行实践吧。。。。这样是最有效,也是最快的,不过总不会有你想的那么快,没有没有最快的人,只有最勤快的。。。

网友:
引用楼主 he1015139064 的回复:
向各位高手请教一下,我是刚学51单片机的,8位CPU和片外32口线,16地址线是什么意思?尽量讲的通俗易懂些,谢谢!

8位就是8bit的处理能力,
32口线,是说有32个IO口(可编程的输入输出接口)
16位地址线,是能处理的最大的ram/rom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