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8 串口问题

楼主:
我把ATmega8的TX和AT89C52单片机的TX线与后,出现AT89C52发送出的信号被拉高,有遇到这样的情况的吗?如何解决?
注:原来使用的是AT89C52,现想改用ATmega8,所以必须兼容之前的产品。单片机集成在一个个模块式的设备中,插入机架后与机架中的处理器通讯,而每个模块采用采用线与的方式连接。

网友:
可能ATmega8的输出不是所谓的"准双向口",而是普通CMOS输出...

网友:
ATMega8的UART输出是"推拉"方式的口,和51不同的.......

网友:
还是用隔离的串口芯片吧,我以前用2快c8051都不行,加了隔离芯片就好了

网友:
现在发现是两块ATmega8间也不行,也是被拉高了。

网友A:
ATmega8的UART输出是普通的推拉方式的输出,不能简单地用"线与"连到一起的,它输出的"1"是强驱动,不能保证在导线的信号竞争中"输给"给出"0"其它器件.
而51是弱上拉的"准双向口"可以线与. 当某个器件不向UART送数据时,它的输出为"1",不会对线的逻辑产生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mega8的UART输出是普通的推拉方式的输出,不能简单地用"线与"连到一起的,它输出的"1"是强驱动,不能保证在导线的信号竞争中"输给"给出"0"其它器件.
而51是弱上拉的"准双向口"可以线与. 当某个器件不向UART送数据时,它的输出为"1",不会对线的逻辑产生影响.

大牛

网友:
TX和RX相连    脚位都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TX和RX相连? ? 脚位都不对? ?

一个主机,多个从机,从机间是不是TX相连后连接到主机RX。
怎么就你没看懂呢?

网友C:
TX接TX有什么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TX接TX有什么用呢

上面不是写明白了吗,一个主机和多个从机通讯;说得再明白一点,主机在机框里,从机是插入机框的插板,因为是集成在一个设备中的,所以从机采用线与方式。采用AT89C52我都是用几年了,现在AT89C52停产不好买,所以换成AVR的,结果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串一个二极管,负极(电流出端)接ATmega8的TX,正极连主机的RX,并用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
楼上的方法可以,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