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dis协议驱动简单问题

楼主:
我是驱动菜鸟,正在看ndis协议驱动,其中有一个环节是关于绑定网卡的例程:
protocolChar.BindAdapterHandler          = NdisProtBindAdapter;
请问一下:
NdisProtBindAdapter函数是系统发现网卡存在的时候就会调用吗?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驱动,然后用CreateFile函数打开这个驱动设备,为什么书本上说还要等待驱动绑定网卡完成后才可以调用WriteFile函数发送数据那?

网友:
硬件自动实现,如果你打开失败,要么未绑定,要么没有连接网卡。

网友:
什么意义?楼上的可以说清楚一点吗?

网友:
没有人知道?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
那位大虾能指点下吗?

网友:
打开这个驱动设备后,自动完成功能

网友:
你的理解基本正确。当网卡插入时,NDIS 会protcol driver 的bind 函数来将protocoal driver 和miniport driver 绑定。
DDK 原文“When a NIC becomes available, NDIS calls the ProtocolBindAdapter function of any protocol driver that can bind itself to that NIC. When a NIC is removed, NDIS calls the ProtocolUnbindAdapter function of any protocol driver that is bound to that NIC.

网友:
等网走绑定完只是一种安全性的核实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