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休眠时直接跑飞

楼主:
代码如下,我通过亮灯显示执行情况,发现我执行休眠时,在设置内存自刷新后,就直接跑飞了。不知道为何?

;      7. Go to Power-Off Mode
ldr r0, =vMISCCR ; hit the TLB
ldr r0, [r0]
ldr r0, =vCLKCON
ldr r0, [r0]

ldr    r0, =vREFRESH
ldr    r1, [r0] ; r1=rREFRESH
可以正确执行到这里
orr    r1, r1, #(1 < < 22)
无法执行到这里

ldr r2, =vMISCCR
ldr r3, [r2]
orr r3, r3, #(3 < <17)        ; Make sure that SCLK0:SCLK->0, SCLK1:SCLK->0, SCKE=L during boot-up
bic r3, r3, #(7 < <20)
orr r3, r3, #(6 < <20)

ldr    r4, =vCLKCON
ldr    r5, =0x1ffff8            ; Power Off Mode

我检查了内存设置的参数,与SDRAM的手册一一对照。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我是64MB的SDRAM,使用BANK6,设置如下,平时运行程序,跑CE都很正常:

;Bank 6 parameter
B6_MT                EQU        0x3        ;SDRAM
B6_Trcd                EQU        0x1        ;3clk
B6_SCAN                EQU        0x1        ;9bit

;Bank 7 parameter
B7_MT                EQU        0x1        ;Reserved, not use
B7_Trcd                EQU        0x1        ;3clk
B7_SCAN                EQU        0x1        ;9bit

;REFRESH parameter
REFEN                EQU        0x1        ;Refresh enable
TREFMD                EQU        0x0        ;CBR(CAS before RAS)/Auto refresh
Trp                        EQU        0x1        ;3clk
Tsrc                EQU        0x1        ;5clk        Trc= Trp(3)+Tsrc(5) = 8clock
Tchr                EQU        0x2        ;3clk
REFCNT                EQU        1269        ;HCLK=100Mhz, (2048+1-7.8*100)
DCD((1<<5)+(1<<4)+1)           ;SCLK power saving mode, BANKSIZE 64M/64M
DCD 0x30            ;MRSR6 CL=3clk
DCD 0x30            ;MRSR7 CL=3clk

网友:
很好奇,你是怎么确定哪句执行,哪句没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