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9S52串口发送波形问题

楼主:
   我用89s52串口输出一个波形,但是一旦接至另外一个模拟电路部分,该波形就变成尖峰形状了
   我的想法是用35M左右的载波调制该串口波形,然后经功率放大等电路发送出去。但是现在串口波形一接至高频部分电路,就不再是原来的波形了。请问各位大虾,这是什么原因呢?应该如何解决?本人猜测会不会是带负载的问题?
   谢谢!

网友:
不会是负载问题吧?
如果你的电路有电容耦合的话,可能会使波形畸变.

网友:
当然与负载有关。在输出端先用跟随器隔离之后再接你的模拟电路部分就可以了。

网友:
我接一个上拉电阻后,电路连接的波形稍微好一些,但是还有一些尖峰毛刺。2楼说的跟随器,用普通的三极管就可以实现了吧?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答!

网友A:
或许和MCS-51的输出结构有关: 弱的上拉,和正边沿两个机器周期的强上拉....你说的尖峰可能是这样产生的

用一个缓冲器隔离一下也许可以彻底消除此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许和MCS-51的输出结构有关: 弱的上拉,和正边沿两个机器周期的强上拉....你说的尖峰可能是这样产生的

用一个缓冲器隔离一下也许可以彻底消除此问题

能详细点吗?我是新手,不知道缓冲器用什么能实现呢?是用专门的集成芯片还是别的什么?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用三极管做成射极跟随器,可以改善,或者用两个非门电路(74HC04),或者其它的相同逻辑的元件实现,办法有很多......

网友:
   谢谢楼上的帮助,前面问题差不多已解决.
   现在又碰到两路模拟信号相加的问题(VCO),直接将外部音频信号价值另一锁相环电路(频率调制),之后波形就会有震荡,请问这又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电路电源部分没有加任何抗干扰措施。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你的VCO是不是还有反馈环路存在?

网友:
确实比较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VCO是不是还有反馈环路存在?

整个电路是一个锁相环,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反馈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