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X51 Tiny小程序出问题

楼主:
#include
#include
int   counter0;
int   counter1;
void  job0(void)_task_ 0
{
        //ET0=1;
    //TR0=1;
        //EA=1;
        os_create_task(1);                 /*   mark   task   1   as   ready   */
     while(1)
         {                               /*   loop   forever   */
          counter0++;                 /*   update   the   counter   */
      }
  }
void  job1(void)_task_ 1
{
      while (1)
          {                              /*   loop   forever   */
          counter1++;               /*   update   the   counter   */
      }
  }

在options for target中已选过operating---RTX-51 TINY,编译能通过,但是debug出的问题: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I:0xFE : no 'write' permission
不知是何故,达人帮忙哈

网友A:
我自己明白了,不能选器件at89c51因为其片内RAM只有128B,得选256B的片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明白了,不能选器件at89c51因为其片内RAM只有128B,得选256B的片子

恭喜,接分.......

网友B:
谁说不能选89C51?只要在配置文件Conf_tny.a51中修改RAMTOP  EQU   7FH 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说不能选89C51?只要在配置文件Conf_tny.a51中修改RAMTOP? EQU? 7FH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