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下怎么得到当前进程所占内存呢?

楼主:
如题,好像CE下不支持GetProcessMemoryInfo()API

还有别的方法可以吗?

我想把当前应用所占内在实时的显示在界面上

网友:
帮顶下,

MARK,我也来学习下。

网友:
不应该得不到吧,真人现身啊

网友A:
通过sync可以在电脑端的PB中观察wince占用的内存情况,不过这需要wince中有shell.exe进程与电脑端同步通信。

网友:
远程工具heap walker。
或者自己写一个, 参考Process和HeapList相关的API。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sync可以在电脑端的PB中观察wince占用的内存情况,不过这需要wince中有shell.exe进程与电脑端同步通信。

哦,这也是个办法,调试里很有用。也就是说铁定不能用编程自己得到了是吧?

网友:
VirtualQuery API每个process都query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