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濠电偞鍨堕幐鎼佹儎閻ょ嫻濠电姰鍨煎▔娑氣偓姘煎櫍楠炲啯绻濋崶褔妫烽梺璺ㄥ櫐閹凤拷

楼主:
Linux濠电偞鍨堕幐鍛婎殽閹间焦鍋╅柕濞炬櫅绾偓闂佽法鍣﹂幏锟�
LED濠电偞鍨堕幐濠氬箰閸濄儰鐒婇柨鐕傛嫹
濠电姰鍨归悥銏ゅ礃閹兾ら梻浣稿閸嬪嫰宕愭搴g當闁瑰墽绮崑瀣煥閻曞倹瀚�
婵犵數鍋為崹鐢告偋閹版澘鍨傞柛宀€鍋為崑銊╂⒒閸喓銆掗柟鏂ゆ嫹
濠电偛顕慨浼村磿閸欏鍨旈柤鎼佹涧椤曡鲸鎱ㄥ鍡楀闁告埊鎷�
婵犳鍠氶幊鎾诲磹閼恒儳顩查柟缁㈠枛缁狀垱绻涢幋鐐电焼缂侇噯鎷�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关于热释电红外传感器re200b和BISS0001的问题
lijia687
lijia687

网友A(2010-05-24):
关于热释电红外传感器re200b和BISS0001的问题
电路图如上,做的是一个人体检测报警器
有采用菲涅尔透镜,传感器焊在电路板上,透镜盖在上面
现在按照以上的电路及参数做了板子,具体情况如下:
1.有人时,输出重复跳变,每次输出“1”约10秒,输出“0”约0.5秒;
2.没人时,基本跟有人的情况一样,输出为“0”约为1秒。
出现上述情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传感器?透镜?干扰?还是增益?还是延迟时间、锁定时间?
望大侠们指点迷津
在线等回复..........
时间
在线

网友B:
楼主 你的原理图是自己设计的 还是参考BISS0001的参考设计以及技术手册 弄的?
你需要首先用示波器 测试下输入,就是你的传感器经过处理后,接到BISS0001管脚上对应的信号,
然后根据输入测试 以及BISS0001 管脚对应的输出测试,
分析两端的波形,看BISS0001处理有问题还是传感器部分的问题,
我觉得是你的BISS0001匹配电路没弄好,导致BISS0001的输出处理有问题。
图片看得 不是很清楚,
建议分别测试下:
在有人 和没人时,BISS0001的14脚(输入)和2脚(直接输出)对应的波形?
另外最好测试下三极管的基极的波形

网友C:
呵呵,我是来拿分的。
楼主好好看看这个BISS0001的设计资料:
http://www.jing-xi.com/ic/biss0001.pdf
研究下延时的电阻和电容数值的确定:
RR1RC1—输出延迟时间Tx的调节端。Tx≈49152R1C1。
RR2RC2—触发封销时间Ti的调节端。Tx≈24R2C2

网友D:
晕,这里又有一个啊。。。。
看了网上很多的资料,原理图和元器件的参数都是和楼主你的一样哦。因为我没有实际用个这一款东西。不过刚才看到一份资料,说延时时间要调整一下。。。。

网友E:
路过 顺便学习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