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摄像头为什么在光线比较暗时帧率会下降?

楼主:
手边的摄像头都是这个德性,光线稍微暗一点帧率就降到12左右了,还拖影,比较烦
请问为什么为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会不会是在摄像头的芯片上在做白平衡,运算量比较大,才导致了帧率下降?

我在一些应用中不想让图像被处理过,只是想获得比较高的帧率,并且不拖影,不知道如何能做到,可以自己开发,没有问题,但是有没有现成的芯片可以使用呢?

网友:
"摄像头为什么在光线比较暗时帧率会下降?"

---可能有视频编码库的原因.

网友:
哈,跟人的眼睛一样啊,在暗的地方看东西当然要费力一点了~~~

网友:
玩过相机没?

光线弱,曝光时间要长。CMOS,CCD一样,光线越弱,需要感光时间越长,帧率也就越低,办法也是有点

1. 使用感光度高的器材,当然,噪点会增多
2. 使用口径更大的镜头,当然,钞票要的更多。

网友:
感谢楼上几位的回答
但是我不太想要类比类的回答
我需要的是从物理构件的角度来回答

3楼说的有没有具体的证据啊,感觉向CCD类的感光材料不会有记忆性的啊

请高手继续解答

网友:
3楼很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过相机没?

光线弱,曝光时间要长。CMOS,CCD一样,光线越弱,需要感光时间越长,帧率也就越低,办法也是有点

1. 使用感光度高的器材,当然,噪点会增多
2. 使用口径更大的镜头,当然,钞票要的更多。

1. 对于给定感光器材,不管是电子的还是化学的,最低感光时间是光照度的函数,且负相关,即光照强度越大,感光时间越短,反之越长。 不防假设 t = K/L, t 为感光时间, K为系数,可能是一个复杂表达式,L为感光时间。

2. 由1可以, 对于给定器材,如果L1 > L2, 则由T1 < T2.

3. 不考虑解码和数据传输等因素,就感光材料来说,理论最大帧率为 F = 1/T, 如果T1 < T2,  则F1 > F2

4. 综上可知,最大帧率F 是光照度的正相关函数,即L越大,F越大

网友:
楼上的解答比较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