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外部设备的控制问题

楼主(2009-05-22):
关于对外部设备的控制问题
本人想问一下对于外设的控制问题,比如控制音频设备或者摄像头等等,可以利用开发板生产商提供的驱动程序的接口控制,我是一直这么做的。
另外,我也看见很多兄弟在对多媒体外设控制时用的dshow,问一下用dshow的时候它在底层也是调用开发板生产商提供的驱动程序的接口进行控制吗?谢谢
摄像头
多媒体
生产商
程序
接口

网友A:
会试图调用,如果没有就用GDI的方式实现。

网友B:
想问一下我用playsound函数就可以播放一个wave文件,没有调用另外的声卡驱动接口,想问这个playsound函数是什么方式的?是上面提到的GDI,还是directshow?

网友:
想问一下我用playsound函数就可以播放一个wave文件,没有调用另外的声卡驱动接口,想问这个playsound函数是什么方式的?是上面提到的GDI,还是directshow?再发一下,谢谢

网友C:
只要你底层的驱动是按照微软的标准接口来写的,就会调用底层的。

网友D:
一般的版卡的话,如果可能的话,版卡提供商那边会提供各种接口驱动代码,不过这个开放到什么程度关键就是开付出什么代价了。
有些版卡提供出来的接口并不是很适合我们应用,那就需要自己写控制了。。

网友E:
playsound应该要调用Wav接口的声卡芯片的驱动吧,当然前提是Audio驱动是采用WAV架构的

网友F:
应该是调用底层驱动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