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按下计算机的NMI按键会有什么反应
yangdi1985
yangdi1985

网友A(2009-05-19):
按下计算机的NMI按键会有什么反应
RT, window下按下NMI会出现蓝屏; DOS下没有反应, 请问按下NMI后, intel CPU有哪些信号或标识位会发生响应. 量了一下IERR#信号没有反应. 看IF和TF也没有变化
信号
计算机
window

网友:
nmi是一个不可屏蔽的中断,因此一旦这个信号有效CPU将由C1状态转换到C0状态,但因为在操作系统运行时,CPU已经处在C0状态,此时你又按下NMI这个不能屏蔽的中断,系统无法做出反应,但又有中断发生,最终才导致了出现蓝屏现象,应该和其他信号无关。
至于为什么DOS下没有这个现象发生,我就不是很清楚,或者是因为dos所耗费的资源对于现在的CPU来讲太小了,CPU在C1时已足够处理了吧

网友B:
谢谢LS回复, windows好理解; NMI是否相当于int2, DOS下跑int2时IF会清零, 搞不懂按键没反应.

网友C:
这个我也不是很明白,为什么dos下没有反应,是否NMI按下后,DOS可以做出正常反应而没有影响功能
哈哈 我也不是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