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下怎么去浏览一个文件夹啊???

楼主:
我要在CE里面打开并浏览一个文件夹。。发现下面在PC机上的代码在CE下执行后缺总失败。。
各位有啥好的API提供下啊。。
SHELLEXECUTEINFO ShExecInfo = {0};
ShExecInfo.cbSize = sizeof(SHELLEXECUTEINFO);
ShExecInfo.fMask = SEE_MASK_NOCLOSEPROCESS;
ShExecInfo.hwnd = NULL;
ShExecInfo.lpVerb =  _T("explore");
ShExecInfo.lpFile =  NULL;
ShExecInfo.lpParameters =  NULL;
ShExecInfo.lpDirectory =  _T("\\My Documents\\个人");
shExecInfo.nShow = SW_SHOW;
ShExecInfo.hInstApp = NULL;
BOOL bRet = ShellExecuteEx(&ShExecInfo);
DWORD dwError = GetLastError();
ASSERT(bRet);  // 这里始终返回FALSE

网友:
dwError的值是多少?

网友:
3,说是文件目录不存在,我用ActivSync看了,是有这个文件夹的啊

网友A:
我试了各个文件夹如_T(".\\")等都是返回3,
ERROR_PATH_NOT_FOUND The specified path was not found.
郁闷啊,不知道咋整了。。

网友:
CFILEDialog类不行?

网友:
直接试这个:TEXT("\\")

网友:
SHELLEXECUTEINFO ShExecInfo = {0};
ShExecInfo.cbSize = sizeof(SHELLEXECUTEINFO);
ShExecInfo.fMask = SEE_MASK_NOCLOSEPROCESS;
ShExecInfo.hwnd = NULL;
ShExecInfo.lpVerb =  TEXT("explore");
ShExecInfo.lpFile =  TEXT("\\My Documents");
ShExecInfo.lpParameters =  NULL;//TEXT("\\My Documents");    你这里指定的是工作目录
ShExecInfo.lpDirectory =  NULL;
ShExecInfo.nShow = SW_SHOW;
ShExecInfo.hInstApp = NULL;
BOOL bRet = ShellExecuteEx(&ShExecInfo);
DWORD dwError = GetLastError();
ASSERT(bRet);  // 这里始终返回FALSE

网友:
发错了

SHELLEXECUTEINFO ShExecInfo = {0};
ShExecInfo.cbSize = sizeof(SHELLEXECUTEINFO);
ShExecInfo.fMask = SEE_MASK_NOCLOSEPROCESS;
ShExecInfo.hwnd = NULL;
ShExecInfo.lpVerb =  TEXT("explore");
ShExecInfo.lpFile =  TEXT("\\My Documents");
ShExecInfo.lpParameters =  NULL;
ShExecInfo.lpDirectory =  NULL; //TEXT("\\My Documents");    你这里指定的是工作目录
ShExecInfo.nShow = SW_SHOW;
ShExecInfo.hInstApp = NULL;
BOOL bRet = ShellExecuteEx(&ShExecInfo);
DWORD dwError = GetLastError();
ASSERT(bRet);  // 这里始终返回FALSE

网友:
谢谢大家回复。。CFILEDialog类是选择一个文件或另存一个文件用,我是浏览打开一个文件夹,就像双击打开一个目录一样的效果。。

TEXT试了也不行,其实TEXT和_T功能一样都是使用UNICODE的字符格式;

网友:
TEXT("explore")更改为TEXT("open");
试试,以前做过,冒似是这样的

网友:
explore.exe 最好不是偷懒

网友:
好像是“explorer”而不是“explore”吧

网友:
jinlingzwp说的对,MSDN上说是不支持explore的,打开文件夹用open是可以的。。
explore.exe和explorer也尝试了下,是不行的,MSDN上没这么说的。。
MSDN上说CE下面只支持lpFile ,lpDirectory不支持始终为NULL;
都按上面做了,还是不行啊,说我的文件不存在。。郁闷。。

网友:
SHELLEXECUTEINFO ShExecInfo = {0};
ShExecInfo.cbSize = sizeof(SHELLEXECUTEINFO);
ShExecInfo.fMask = SEE_MASK_NOCLOSEPROCESS;
ShExecInfo.hwnd = NULL;
ShExecInfo.lpVerb =  TEXT("open");
ShExecInfo.lpFile =  TEXT("\\My Documents");
ShExecInfo.lpParameters =  NULL;
ShExecInfo.lpDirectory =  NULL;
ShExecInfo.nShow = SW_SHOW;
ShExecInfo.hInstApp = NULL;
BOOL bRet = ShellExecuteEx(&ShExecInfo);
DWORD dwError = GetLastError();
ASSERT(bRet);  // 这里始终返回FALSE

你试过这个吗?我这里是可以的(WINCE6.0)

lpVerb在wince6.0里面已经没有了explore,但实际上也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各个文件夹如_T(".\\")等都是返回3,
ERROR_PATH_NOT_FOUND The specified path was not found.
郁闷啊,不知道咋整了。。

如果是path not found,试试这个:
    SHELLEXECUTEINFO ShExecInfo = {0};
ShExecInfo.cbSize = sizeof(SHELLEXECUTEINFO);
ShExecInfo.fMask = SEE_MASK_NOCLOSEPROCESS;
ShExecInfo.hwnd = NULL;
ShExecInfo.lpVerb =  _T("open");
ShExecInfo.lpFile =  _T("fexplore.exe");
//注意这里是Personal, 不是"个人". 在中文上面, 显示的是"个人",但实际目录是Personal.
//fexplore.exe在显示的时候做了转换,实际上没有"个人"这个目录
ShExecInfo.lpParameters =  _T("\\My Documents\\Personal");
ShExecInfo.lpDirectory =  NULL;
ShExecInfo.nShow = SW_SHOW;
ShExecInfo.hInstApp = NULL;
BOOL bRet = ShellExecuteEx(&ShExecInfo);

网友:
学习 一下,顺便帮顶

网友:
谢谢各位的鼎力相助,终于解决了。。
特别感谢xdkui的代码。。

SHELLEXECUTEINFO ShExecInfo = {0};
ShExecInfo.cbSize = sizeof(SHELLEXECUTEINFO);
ShExecInfo.fMask = SEE_MASK_NOCLOSEPROCESS;
ShExecInfo.hwnd = NULL;
ShExecInfo.lpVerb =  _T("open");
ShExecInfo.lpFile =  _T("fexplore.exe"); // 这里为啥这样就可以了啊。找了一堆资料都没提到这个的。。
//注意这里是Personal, 不是"个人". 在中文上面, 显示的是"个人",但实际目录是Personal.
//fexplore.exe在显示的时候做了转换,实际上没有"个人"这个目录
ShExecInfo.lpParameters =  _T("\\My Documents\\Personal");
ShExecInfo.lpDirectory =  NULL;
ShExecInfo.nShow = SW_SHOW;
ShExecInfo.hInstApp = NULL;
BOOL bRet = ShellExecuteEx(&ShExecInfo);

网友:
问题解决了,记得给别人的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