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6

楼主:
有谁用过Altium 6的,整体性能怎么样?

网友:
protel所有版本的产品我都用过,altium designer从功能上当然比以往版本要强大,
例如在PCB布线时增加了总线布线、等长布线、推挤等功能
但是特别注意的是、ad6及以后的版本对电脑硬件要求很高,内存2G运行很卡,推荐4G内存

网友:
很好 功能比99se强了很多布线很方便 而且操作更方便 有多种操作方式供选择 问题是软件比较大 配置低的电脑运行比较慢 我之前一直用着 对其他软件的兼容性也比较好  但是如果做板子的话要看看厂家支持不支持ad6,如果保存成99格式的会有一些小问题比如汉字等。

网友:
整体非常好,功能比protel好多了

网友:
的确 相对protel 有很大的提升,再向Cadence靠齐!

网上好像有它的视频吧,楼主搜索下。

网友:
非常好啊 比protel99好用多了 网上有郭天祥的视频看可以下载看看 很不错的 最高版本 altium designer summer9 网上有破解的 更好用些

网友:
可以吧,我从开始用99se,现在用这个 ,菜单什么都习惯了,要比99,DXP强很多,altium系列做的比较好的,但是我的电脑运行这个比较吃力,1G内存。

网友:
比PROTEL99se霸道

网友:
1G内存完全可以, 我的512内存 1.6G主频也运行的很好,有的破解版本可能不行,需要注意,元件库少加载点

网友:
我也刚用AD 6.9。以前用99。感觉AD更人性化,添加封装上也快很多,不想99得自己找封装,只要看看封装的规格合不合适就行,不合适就换个封装,画板时间上很省,而且自动布线还是比较漂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