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滤除---开关打上瞬间产生的峰值电压?

楼主:
    大伙,请问开关打上瞬间产生的峰值电压如何滤除,我的情况是这样的:380VAC的三相电经过一个3P(跳菲开关)出来,通过电感和电容的滤波给三相整流桥,出来的电压再经滤波给设备供电。出现的情况是:跳菲开关打上瞬间,有时会把三相整流桥击穿,而我的三相整流桥可以耐压到1600V。怎么解决呢?还望大伙指教!

网友:
是瞬间电流太大烧毁吧?

网友A:
交流整流变直流供电的电路一般会有滤波电容器,如果这个电容器的容量较大,在电源接通的时候会有很大的浪涌电流,如果你的整流管承受不了就烧了.

一个办法是选用浪涌电流承受能力大的整流管,一个办法是串联一个小电感,如果可以减小滤波电容,也可试试.

网友B:
串联一个NTC热敏电阻也行。

网友:
以下方式供参考:
1 串防火花电路
2 或者如楼上的串一个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但一定要看功率够不够,用于防止启动过流
3 在开关两触点加阻容吸收,用于防止瞬间过压
4 如大BUG同志说的用电流更大的管子或加扼流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流整流变直流供电的电路一般会有滤波电容器,如果这个电容器的容量较大,在电源接通的时候会有很大的浪涌电流,如果你的整流管承受不了就烧了.

一个办法是选用浪涌电流承受能力大的整流管,一个办法是串联一个小电感,如果可以减小滤波电容,也可试试.

您觉得是电流吗?我觉得电压的可能性较大,因为开关打上的瞬间Vpp有可能会达到1500V甚至更高,里面的二极管会被击穿。

网友:
连一个防浪涌的整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下方式供参考:
1 串防火花电路
2 或者如楼上的串一个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但一定要看功率够不够,用于防止启动过流
3 在开关两触点加阻容吸收,用于防止瞬间过压
4 如大BUG同志说的用电流更大的管子或加扼流线圈.

防火花电路如何设计?我的电流大概30A左右,串一个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体积会不会很大,有没有其他方案?谢谢!

网友:
30A,那你二极管选多大的?整流桥要选60A以上电路才可靠,如果没达到加防火花电路也没有用。
防火花电路参考继电器触点消火花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交流整流变直流供电的电路一般会有滤波电容器,如果这个电容器的容量较大,在电源接通的时候会有很大的浪涌电流,如果你的整流管承受不了就烧了.

一个办法是选用浪涌电流承受能力大的整流管,一个办法是串联一个小电感,如果可以减小滤波电容,也可试试.

您觉得是电流吗?我觉得电压的可能性较大,因为开关打上的瞬间Vpp有可能会达到1500V甚至更高,里面的二极管会被击穿。

大家提的浪涌过流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因为整流桥之后接的是容性负载,启动电流大,而电弧过压则主要是在断开的瞬间产生的。你的情况是在闭合时发生的,所以前者可能性更大。

网友:
附一草图,大伙看看!

网友C:
图片看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看不了

我空间里面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联一个NTC热敏电阻也行。

电流很大  不行

网友:
是否可以加一个瞬态抑制二极管?

网友:
可以用软启动,即在上点回路上并联三个“电阻+开关”,上电时电阻开关先闭合延时一小段时间(电容充电)再闭合上电回路,延时可以用延时继电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