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蓝屏 bhound5.sys 错误怎么回事?

楼主:
用DeviceIOControl写数据时,蓝屏,出现
STOP:0X0000008E (0XC0000005, 0XF771745B, 0XF5BEA580,0X00000000)
bhound5.sys - address F771745b base at F7717000, Datestamp 3f8bbffd
USB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哪里会出问题?

网友A:
这点信息判断不出来,肯定是指针的毛病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点信息判断不出来,肯定是指针的毛病没问题。

我把bhound 卸掉,用重新装了个版本的(原来是完美5.0版的),就没有蓝屏了,但是 DeviceIOControl 失败   pipe.submiturb返回0xC000000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