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小驱动开发 如何设置RGB格式

楼主:
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忙啦
修改的《windows驱动开发技术详解》第20章的例子,上周终于跑起来了。
现在的问题是:graphEdit渲染直接连接到VMR,调试发现是调用的UYVY格式数据。
老板要改成RGB格式,我直接将UYVY格式注释掉,再用GraphEdit渲染时引脚和VMR之间多了一个color space transactor。但只现在一写类驱动传入的显卡地址就死机。
请问:1:应该如何改成支持RGB格式?
2:我改的哪里出错了,为什么会接受到一个不可以写的地址?

另外发现:此驱动无法在XP SP3下安装,SP2和Vista下安装均正常,有哪位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
感激不尽^_^

网友:
没人理我 上代码:
NTSTATUS
DriverEntry(
    IN PDRIVER_OBJECT  DriverObject,
    IN PUNICODE_STRING RegistryPath
    )
{
    NTSTATUS                                   status;
        HW_INITIALIZATION_DATA        HwInitData;

        KdPrint(("进入DriveEntry函数\n"));

        RtlZeroMemory(&HwInitData,sizeof(HwInitData));
        HwInitData.HwInitializationDataSize        = sizeof(HwInitData);
        HwInitData.HwInterrupt                                = NULL;
        HwInitData.HwReceivePacket                        = AdapterReceivePacket;
        HwInitData.HwCancelPacket                        = AdapterCancelPacket;
        HwInitData.HwRequestTimeoutHandler        = AdapterTimeoutPacket;
        HwInitData.DeviceExtensionSize                = sizeof(HW_DEVICE_EXTENSION);
        HwInitData.PerRequestExtensionSize        = sizeof(SRB_EXTENSION);
        HwInitData.FilterInstanceExtensionSize        = 0;
        HwInitData.PerStreamExtensionSize        = sizeof(STREAMEX);
        HwInitData.BusMasterDMA                                = FALSE;
        HwInitData.Dma24BitAddresses                = FALSE;
        HwInitData.BufferAlignment                        = 3;
        HwInitData.DmaBufferSize                        = 0;
        HwInitData.TurnOffSynchronization        = TRUE;

        status        = StreamClassRegisterAdapter(DriverObject ,RegistryPath ,&HwInitData);

        KdPrint(("退出DriverEntry函数\n"));
    return status;
}
VOID AdapterReceivePacket(IN PHW_STREAM_REQUEST_BLOCK        pSrb)
{
    PHW_DEVICE_EXTENSION    pHwDevExt = ((PHW_DEVICE_EXTENSION)pSrb->HwDeviceExtension);
    BOOL                    Busy;

    DEBUG_ASSERT(KeGetCurrentIrql() == PASSIVE_LEVEL);

    KdPrint(("TestCap: Receiving Adapter  SRB %8x, %x\n", pSrb, pSrb->Command));

    // The very first time through, we need to initialize the adapter spinlock
    // and queue
    if (!pHwDevExt->AdapterQueueInitialized)
        {
        InitializeListHead (&pHwDevExt->AdapterSRBList);
        KeInitializeSpinLock (&pHwDevExt->AdapterSpinLock);
        pHwDevExt->AdapterQueueInitialized = TRUE;
        pHwDevExt->ProcessingAdapterSRB = FALSE;
    }

    //
    // If we're already processing an SRB, add it to the queue
    //
    Busy = AddToListIfBusy (
                    pSrb,
                    &pHwDevExt->AdapterSpinLock,
                    &pHwDevExt->ProcessingAdapterSRB,
                    &pHwDevExt->AdapterSRBList);

    if (Busy)
        {
        return;
    }

    //
    // This will run until the queue is empty
    //
    while (TRUE)
        {
        //
        // Assume success
        //
        pSrb->Status = STATUS_SUCCESS;

        //
        // determine the type of packet.
        //

        switch (pSrb->Command)
        {
        case SRB_INITIALIZE_DEVICE:

            // open the device
            HwInitialize(pSrb);

            break;

        case SRB_UNINITIALIZE_DEVICE:

            // close the device.
            HwUnInitialize(pSrb);

            break;

        case SRB_OPEN_STREAM:

            // open a stream
            AdapterOpenStream(pSrb);

            break;

        case SRB_CLOSE_STREAM:

            // close a stream
            AdapterCloseStream(pSrb);

            break;

        case SRB_GET_STREAM_INFO:

            //
            // return a block describing all the streams
            //
            AdapterStreamInfo(pSrb);

            break;

        case SRB_GET_DATA_INTERSECTION:

            //
            // Return a format, given a range
            //
            AdapterFormatFromRange(pSrb);

            break;

        case SRB_OPEN_DEVICE_INSTANCE:
        case SRB_CLOSE_DEVICE_INSTANCE:

            //
            // We should never get these since this is a single instance device
            //
            pSrb->Status = STATUS_NOT_IMPLEMENTED;
            break;

        case SRB_GET_DEVICE_PROPERTY:

            //
            // Get adapter wide properties
            //
            AdapterGetProperty (pSrb);
            break;

        case SRB_SET_DEVICE_PROPERTY:

            //
            // Set adapter wide properties
            //
            AdapterSetProperty (pSrb);
            break;

        case SRB_PAGING_OUT_DRIVER:

            //
            // The driver is being paged out
            // Disable Interrupts if you have them!
            //
            KdPrint(("'Testcap: Receiving SRB_PAGING_OUT_DRIVER -- SRB=%x\n", pSrb));
            break;

        case SRB_CHANGE_POWER_STATE:

            //
            // Changing the device power state, D0 ... D3
            //
            KdPrint(("'Testcap: Receiving SRB_CHANGE_POWER_STATE ------ SRB=%x\n", pSrb));
            AdapterPowerState(pSrb);
            break;

        case SRB_INITIALIZATION_COMPLETE:

            //
            // Stream class has finished initialization.
            // Now create DShow Medium interface BLOBs.
            // This needs to be done at low priority since it uses the registry
            //
            KdPrint(("'Testcap: Receiving SRB_INITIALIZATION_COMPLETE-- SRB=%x\n", pSrb));

            break;

        case SRB_UNKNOWN_DEVICE_COMMAND:
        default:

            //
            // this is a request that we do not understand.  Indicate invalid
            // command and complete the request
            //
            pSrb->Status = STATUS_NOT_IMPLEMENTED;

        }

        //
        // Indicate back to the Stream Class that we're done with this SRB
        //
        CompleteDeviceSRB (pSrb);

        //
        // See if there's anything else on the queue
        //
        Busy = RemoveFromListIfAvailable (
                &pSrb,
                &pHwDevExt->AdapterSpinLock,
                &pHwDevExt->ProcessingAdapterSRB,
                &pHwDevExt->AdapterSRBList);

        if (!Busy)
                {
            break;
        }
    } // end of while there's anything in the queue
}
BOOLEAN        STREAMAPI HwInitialize ( IN OUT PHW_STREAM_REQUEST_BLOCK pSrb )
{
    STREAM_PHYSICAL_ADDRESS     adr;
    ULONG                       Size;
    PUCHAR                      pDmaBuf;
    int                         j;

    PPORT_CONFIGURATION_INFORMATION ConfigInfo = pSrb->CommandData.ConfigInfo;

    PHW_DEVICE_EXTENSION pHwDevExt = (PHW_DEVICE_EXTENSION)ConfigInfo->HwDeviceExtension;

        KdPrint(("Enter the function of 'HwInitialize'\n"));

    KdPrint(("TestCap: Number of access ranges = %lx\n", ConfigInfo->NumberOfAccessRanges));
    KdPrint(("TestCap: Memory Range = %lx\n", pHwDevExt->ioBaseLocal));
    KdPrint(("TestCap: IRQ = %lx\n", ConfigInfo->BusInterruptLevel));

    if (ConfigInfo->NumberOfAccessRanges != 0)
        {
        pHwDevExt->ioBaseLocal = (PULONG)(ULONG_PTR)(ConfigInfo->AccessRanges[1].RangeStart.LowPart);
    }
    pHwDevExt->Irq  = (USHORT)(ConfigInfo->BusInterruptLevel);

    ConfigInfo->StreamDescriptorSize = sizeof (HW_STREAM_HEADER) +
                DRIVER_STREAM_COUNT * sizeof (HW_STREAM_INFORMATION);

    pDmaBuf = StreamClassGetDmaBuffer(pHwDevExt);

    adr = StreamClassGetPhysicalAddress(pHwDevExt,
            NULL, pDmaBuf, DmaBuffer, &Size);

    // Init VideoProcAmp properties
    pHwDevExt->Brightness = BrightnessDefault;
    pHwDevExt->BrightnessFlags = KSPROPERTY_VIDEOPROCAMP_FLAGS_AUTO;
    pHwDevExt->Contrast = ContrastDefault;
    pHwDevExt->ContrastFlags = KSPROPERTY_VIDEOPROCAMP_FLAGS_AUTO;
    pHwDevExt->ColorEnable = ColorEnableDefault;
    pHwDevExt->ColorEnableFlags = KSPROPERTY_VIDEOPROCAMP_FLAGS_MANUAL;

    // Init CameraControl properties
    pHwDevExt->Focus = FocusDefault;
    pHwDevExt->FocusFlags = KSPROPERTY_CAMERACONTROL_FLAGS_AUTO;
    pHwDevExt->Zoom = ZoomDefault;
    pHwDevExt->ZoomFlags = KSPROPERTY_CAMERACONTROL_FLAGS_AUTO;

    // Init VideoControl properties
    pHwDevExt->VideoControlMode = 0;

    // Init VideoCompression properties
    pHwDevExt->CompressionSettings.CompressionKeyFrameRate = 15;
    pHwDevExt->CompressionSettings.CompressionPFramesPerKeyFrame = 3;
    pHwDevExt->CompressionSettings.CompressionQuality = 5000;

    pHwDevExt->PDO = ConfigInfo->RealPhysicalDeviceObject;
    KdPrint(("TestCap: Physical Device Object = %lx\n", pHwDevExt->PDO));

    for (j = 0; j < MAX_TESTCAP_STREAMS; j++)
        {
        // For each stream, maintain a separate queue for data and control
        InitializeListHead (&pHwDevExt->StreamSRBList[j]);
        InitializeListHead (&pHwDevExt->StreamControlSRBList[j]);
        KeInitializeSpinLock (&pHwDevExt->StreamSRBSpinLock[j]);
        pHwDevExt->StreamSRBListSize[j] = 0;
    }

    // Init ProtectionStatus
    pHwDevExt->ProtectionStatus = 0;

    // The following allows multiple instance of identical hardware
    // to be installed.  GlobalDriverMediumInstanceCount is set in the Medium.Id field.

    pHwDevExt->DriverMediumInstanceCount = GlobalDriverMediumInstanceCount++;
    pSrb->Status = STATUS_SUCCESS;

        KdPrint(("Exit the function of 'HwInitialize'\n"));
    return (TRUE);
}

网友:
怎样才能把帖子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