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
最近要做一个设计,心电数据采集后的远程发送部分,要求通过GPRS传输到计算机,老师说用手机或gprs模块都行,但我是一菜鸟,不懂怎麽用手机通过gprs远程传输数据到计算机?网上说的我都不明啊,现老师降低要就,只要我能把数据包通过gprs送到计算机就行。我是真的很菜很菜的菜鸟,求各位牛人帮下忙!

网友:
个人意见(有什么不对之处请多多原谅)
硬件环境:
1.GPRS模块<目前市场上有很多>;
2.计算机(具有串口通信能力,我不知道你的数据采集终端是什么,在这假设你是单片机或者ARM之类的,简称RTU吧);
  当然你的数据接收方(简称中心站)可以通过GPRS模块接收,也可以通过服务器接收
3.具有GPRS功能的SIM卡

软件条件:
1.RTU支持GPRS的AT指令<包括初始化GPRS模块、注册GPRS网络、发送TCP/Ip协议包(如果你的GPRS模块具有这方面的功能话,可以不要这步)>;
2.中心站具有TCP/IP数据解析功能(一般GPRS模块厂家会提供一些函数模板);

网络条件:
1.具备GPRS功能的SIM卡;
2.数据通信格式有两种:TCP/IP协议方式<数据可靠,但数据传输速度交UDP慢>
                    UDP协议方式<数据可能会丢失,传输速度快>
3.APN也有两种形式:公网APN为CMNET,
                    专网APN<需要向客服中心申请,需要钱的>,数据保密行强的情况下使用,在调试时建议用公网
4.公网连接时,需要注意:
   可以通过电话线直接拨号上网
   可以通过ADSL上网
   可以通过服务器上网,但需要端口映射,这点需要注意,在大多数公司多是才有服务器上网的

明白上面几点,接下来纯粹是编程的是啊了。

网友: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
硬件环境:
1、对于gprs模块 打算用Q2406B(是不是要内嵌TCP/IP协议?),但老师说智能手机都行,所以正考虑要不要买
2、计算机(实验室的具有串口通信的,本来是一个需要单片机的完整设计,但考虑难度和时间上的问题,只要求我发个数据包,并能用电脑接收到就行,所以在网上下了个gprs服务器来接收,但还是不太明啊。
3、这个简单啦
软件条件:
1、应该可以用实验室pc机连gprs模块完成初始化GPRS模块、注册GPRS网络、发送TCP/Ip协议包
2、中心站具有TCP/IP数据解析功能,这部分另有人负责,我只要让他收到数据包就行,怎么处理是他的事
网络条件:
1.具备GPRS功能的SIM卡,这个好办
2.数据通信格式就TCP/IP协议方式吧 ,我只是实验设计而已,不要那么讲究
3、应该是公网APN为CMNET
4、对于这点,我想破头,也不知具体怎么弄啊,我只是下了个gprs服务器放在电脑上(属学校局域网电脑),关键我还是不明怎么用啊!

还有就编程太难,可不可以推荐下哪里有这方面的程序!真是太感谢您了!

网友:
1、Q2406B内嵌TCP/IP协议,对编程来说比较简单,如果你要用这个模块是不是打算要做PCB版图;
2、你可以通过单片机编程来初始化Q2406B模块,建立GPRS连接;
3、如果你觉得端口映射比较麻烦,你就用2个GPRS模块可以完成任务;
4、编程确实有点难度。网上一般很少有这种资料。

网友A:
现在这部分有现成的产品阿  也不贵  你可以买来用阿

网友:
Q2406B简单AT指令介绍
1、        短信业务
使用该模块可以实现收发短信,删除短信等功能。
范例:向13366580090发送短信“bei jing yan yu”
(1)        TEXT方式
AT+CMGF=1                …………..设置短信发送方式为TEXT模式
AT+CMGS=13366580090      …………..向被叫号码发短信
> bei jing yan yu
(2)        PDU方式
AT+CMGF=0                ……………设置短信发送方式为PDU模式
AT+CMGS=021              ……………向被叫号码发短信
>0891683108100005F011000D91683163560890F0000800064F60597D0021

注:PDU方式中AT+CMGS命令解释:
超级终端中输入:
AT+CMGS=XXX    …XXX表示PDU中TPDU的长度(不包含SMSC地址)
      >PDU                    ...输入PDU信息
       [PDU由SMSC地址和TPDU构成,上面范例中输入的PDU解释如下
08        :SMSC地址字节长度(包含91)
91        :SMSC地址格式(91表示国际格式)
683108100005F0  :SMSC地址(北京移动+8613800100500)
11        :基本参数
00        :消息基准值TP-MR
0D        :目标地址数字个数(十进制,不包含91)
91        :目标地址格式
683163560890F0   :目标地址(+8613366580090)
00        :协议标示TP-PID
08         :用户信息编码格式TP-DCS(08表示UCS2编码)
00         :有效期TP-VP
06         :用户信息长度TP-UDL
4F60597D0021     :用户信息(“你好!”)
       *具体PDU短信模式可查阅参考文献《PDU格式.PDF》

2、        GPRS测试说明
需提供以下特征信息
AT+CGMR(软件版本:651)
651_a09gg.Q2406B 1480856 113005 09:42

OK

AT+WOPNE=2
+WOPEN: 2,"AT  v03.03","AT  v03.03"

OK

下面是建立TCP连接的一个过程
AT+CCID      检测是否装有SIM卡
+CCID:“XXXXXXXXXXXXXXXXXXXX”
OK

AT+CGMR       检测软件版本,5.0以上的才有GPRS功能支持
651a09gg.Q2406B 1480856 113005 09:42
OK

At+csq         检测信号质量。
+CSQ:31.0
OK

AT+CGCLASS=“B”设置模块工作类型
OK

AT+WOPEN=1           打开协议指令
OK

AT#APNSERV="CMNET" //上网设置,只有开通GPRS功能的SIM卡可以使用.
OK

AT+CGATT=1                     附着到网络
OK

AT#CONNECTIONSTART           启动GPRS连接
10.16.140.71
OK_Info_GprsActivation

AT#TCPSERV=1,"210.72.100.98"  设置远程IP地址
OK

AT#TCPPORT=1,5999           设置连接端口
OK

AT#OTCP=1                   建立连接
Ok_Info_WaitingForData
(此时进入数据传输模式,按+++退出)

AT#CONNECTIONSTOP           关闭GPRS连接
OK

AT+CGATT=0                      取消附着
OK

    *UDP模式跟TCP配置相似,具体指令可查阅参考文献《AT#3022406B新的AT.pdf》

3、        参考文献
AT指令:《AT commands Interface Guide - 009.pdf》;
AT指令(for GPRS):《AT#3022406B新的AT.pdf》;
Q2406B硬件资料:《P_Wismo_Quik_Q2406 Product_Specification.pdf》;
参考说明书:《Q2406无线CPU嵌入式开发技术》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洪利 杜耀宗 编著

以上是Q2406b一些简单的at指令,在实际编程中有些不一定能用到,不过我不知道这些at指令是否适宜你们的模块,毕竟不同版本的AT指令有些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部分有现成的产品阿  也不贵  你可以买来用阿

编程还真的复杂,我现在时间很紧,要不就买个成品算了,是不是所谓的GPRS DTU啊?不知要多少米?可否推荐下,谢谢

网友:
您真是牛人又好人啊,可惜我这菜鸟还是不太懂,得慢慢磨下看!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现在我的问题就是要把一个数据包通过GPRS无线传输到局域网的电脑上,打算买利用gprs无线传输数据最简单的硬件,在网上了解到gprs dtu好用,但是这东东在淘宝上很多,价钱也差好多(100~900元都有),不知怎么选择,有没有人推荐什么好的成品,只要能完成上述要求,价格适当就行(因为我只是一个实验设计,没必要很复杂的编程,强大的功能),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B:
楼主的这种应用都是比较简单的,基本上大部份DTU都能满足你的需求。我推荐蓝斯的产品给你吧,你可以和他们联系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这种应用都是比较简单的,基本上大部份DTU都能满足你的需求。我推荐蓝斯的产品给你吧,你可以和他们联系一下。

是啊!应用比较简单,但我不太懂编程,而且只是实验设计,只要买一个完成任务就行的,所以希望卖家能提供相关资料!!

网友C:
这个应该需要单片机硬件编程和上位机程。
我做过类似的东西

网友:
DTU是你给他什么数据,它就发送什么数据的。你只要将接收到的数据包,在上层软件解析出来就可以了。没有必要了解那么多关于DTU的工作。

网友:
我已经决定选用PTW73A,包括天线,电源,串口线一整套345元。不知各位看看这个合适否,还有价钱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需要单片机硬件编程和上位机程。
我做过类似的东西

这位牛人,可以给点单片机控制模块的编程吗?我很菜的,而且主要只是实验和学习!小弟谢过了!!

网友:
哈哈,直接给你源码啊。
好事……?

网友:
选择模块,你要看他的稳定性怎么样,不然的话一干扰就有可能登陆不上去

网友:
呵呵 楼主可以联系我 我正在做这个

网友:
如果只是作毕业设计,建议你买DTU,便宜,但如果要批量生产,可以与我联系,我可以给你提供解决方案,价格在300元左右

网友D(2009-03-31):
问个问题,是不是DTU都是透明传输即连专用网APN的,而实验设计应该连大众网comnet的吧?

网友E:
通讯模块对于APN是可以配置的。DTU所以也可以配置不同的APN来设置连接不同网络的访问接入点。对于实验设计连接大众网,"CMNET"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F:
我现在正在做这个,我用的是山东力创的全套,现在正在看看能不能自己开发软件。

网友G:
看来都是高手!!

网友H(2009-06-23):
GPRS数据采集,GPRS数据传输 ,GPRS,GPRS透明传输---北京航星网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ehangxing.cn

网友I:
想要单片机往GPRS写指令的程序呢

网友J(2009-10-22):
请选用希典科技gprs dtu可以轻松实现。到www.xidian-china.cn可参考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