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取电池电量函数问题GetSystemPowerStatusEx2

楼主:
我查了我的sdk里已经包含了Coredll.lib和Winbase.h,为什么我在EVC里调用GetSystemPowerStatusEx2函数,编译时说没有定义呢,头文件我已经加了的

网友:
很奇怪,我在我的平台上如此调用,可是一点问题也没有
SYSTEM_POWER_STATUS_EX2 spsCurrent;
DWORD dwLen = GetSystemPowerStatusEx2(&spsCurrent, sizeof(spsCurrent), TRUE);

网友A:
能确定库文件中,一定有GetSystemPowerStatusEx2吗?
只有头文件,当然是不行的

这个函数,一般需要驱动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确定库文件中,一定有GetSystemPowerStatusEx2吗?
只有头文件,当然是不行的

这个函数,一般需要驱动的支持

我查了一下这个头文件Winbase.h,发现没有这个GetSystemPowerStatusEx2函数,请问又怎么知道Coredll.lib库中是否包含了该函数呢。我们有驱动支持,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确定库文件中,一定有GetSystemPowerStatusEx2吗?
只有头文件,当然是不行的

这个函数,一般需要驱动的支持

请问你这个是在EVC调用的吗?sdk是选择什么的?是不是SDK一定要包含电源管理这块才行呢

网友:
学习,帮忙顶一下。

网友:
你在你们的Wince平台导出SDK的时候,要包含电源管理这块.你基于你们的平台开发应用程序,肯定要有你们平台的SDK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