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基础
mc55的c语言程序

楼主(2009-07-29):
mc55的c语言程序
我的开发环境是linux
用minicom调试通MC55 GPRS模块的功能后,现在想用C语言程序来实现AT指令的传送
但是串口传送的貌似是16进制,而at指令本身是ASCII码形式
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怎么处理,有没有类似的程序可以参考?
谢谢~祝好!
c语言程序
linux
C语言
开发

网友:
C语言里面
buf = 'a'; //这就是发送ASCII字符a。
buf = 0x61; //这是发送16进制数0x61,但在接收端作为ASCII接收时,仍然是字符a。

网友A:
可以直接定义一个字符型数组,把要发送的AT命令放在数组里面,串口会自动转换成16进制数发送的

网友B:
hoho,我发现我的问题很幼稚,好的,我先试试,谢谢大家的答复,别笑话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