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关于文件的操作

楼主(2009-12-31):
求问:关于文件的操作
handle= CreateFile();//打开一个路径中指定的文件
point= SetFilePointer();//point是指向文件的头指针
point= point+5;
byte* a=point;
a现在是指向文件第5个字节吗?

网友A:
要看SetFilePointer()参数吧。
具体的自己可以写段程序测试一下。

网友B:
应该是第六个字节

网友C:
1. 第五个
2. SetFilePointer返回值是值,而非地址

网友D:
指针从头开始,往后移动5个,现在指向第六个

网友E:
SetFilePointer 返回的是 移动后的指针到文件头的偏移量。
a的数值 为偏移量+5。

网友F:
写段小代码
将指针的值输出出来看看呢
——————————————————————————
JOYZML(菜鸟朱铭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