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将BYTE bCompany2[] 转化成 TCHAR m_company[]的问题

楼主:
请问 我如何将BYTE bCompany2[] 转化成 TCHAR m_company[],我用下面的方法:
DWORD dwNum = MultiByteToWideChar (CP_ACP, 0, (const char *)bCompany2, -1, NULL, 0);
MultiByteToWideChar (CP_ACP, 0, (const char *)bCompany2, -1, m_company, dwNum);

但是当bCompany2 是“kabcd”的时候,m_company却是k 只是第一个字符,我该如何修改呢?谢谢大家
环境 :EVC

网友A:
dwNum 的返回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dwNum 的返回值是多少?

返回值也是不对的,返回值是2

网友B:
bCompany2是数组吧?

DWORD dwNum = MultiByteToWideChar (CP_ACP, 0, bCompany2, -1, NULL, 0);

这样应该就可以得出正常的dwNum了

网友:
只获得当前的第一个字符,可能是指针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Company2是数组吧?

DWORD dwNum = MultiByteToWideChar (CP_ACP, 0, bCompany2, -1, NULL, 0);

这样应该就可以得出正常的dwNum了

像您这样会报错的,我已经还别的方法做了,不用这个指令了呵呵 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