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菜鸟问题,关于CONFIG.BIB的

楼主:
IF IMGFLASH !
IF BSP_EP931X_COPY_FLASH_TO_RAM !
;**********************************************************************
;
; Boot from RAM
;
;**********************************************************************
MEMORY
    RESERVED     80000000        00008000        RESERVED
    DRV_GLB      80008000        00001000        RESERVED
    CS8950       80010000        00030000        RESERVED
    EDBG         80040000        00080000        RESERVED
    FRAMEBUF     800C0000        00200000        RESERVED
;    NK           80200000        01200000        RAMIMAGE
;    RAM          81400000        00C00000        RAM
;   Rest of RAM comes from OEMGetExtensionDRAM.
    NK           802C0000        02000000     RAMIMAGE
    RAM          822C0000        01D40000      RAM

CONFIG
    COMPRESSION=ON
    PROFILE=OFF
    ROMSTART=802C0000
    ROMSIZE=01D40000
    ROMWIDTH=32

    ; NKStart    + ROMOFFSET  = Physical Memory Location.
    ; 0x802C0000 + 0x80000000 = 0x002C0000
    ROMOFFSET=0x80000000
    ROMFLAGS=0
    KERNELFIXUPS=ON
    AUTOSIZE=OFF
ENDIF
ENDIF

IF IMGFLASH !
IF BSP_EP931X_COPY_FLASH_TO_RAM
;**********************************************************************
;
; Copy Flash to RAM and boot from RAM.
;
;**********************************************************************
MEMORY
    RESERVED     80000000        00008000        RESERVED
    DRV_GLB      80008000        00001000        RESERVED
    CS8950       80010000        00030000        RESERVED
    EDBG         80040000        00080000        RESERVED
    FRAMEBUF     800C0000        00200000        RESERVED
;    NK           80200000        01200000        RAMIMAGE
;    RAM          81400000        00C00000        RAM
;   Rest of RAM comes from OEMGetExtensionDRAM.
    NK           802C0000        02000000        RAMIMAGE
    RAM          822C0000        01D40000        RAM

CONFIG
    COMPRESSION=ON
    PROFILE=OFF
    ROMSTART=802C0000
    ROMSIZE=01D40000
    ROMWIDTH=32

    ;
    ; NKStart    + ROMOFFSET  = Physical Memory Location.
    ; 0x802C0000 + 0xDFD40000 = 0x60000000
    ROMOFFSET=DFD40000
    ROMFLAGS=0
    KERNELFIXUPS=ON
    AUTOSIZE=OFF
ENDIF
ENDIF

IF IMGFLASH
;**********************************************************************
;
; Boot from FLASH
;
;**********************************************************************
MEMORY
    RESERVED     80000000        00008000        RESERVED
    DRV_GLB      80008000        00001000        RESERVED
    CS8950       80010000        00030000        RESERVED
    EDBG         80040000        00080000        RESERVED
    FRAMEBUF     800C0000        00200000        RESERVED
    RAM          802C0000        01D40000        RAM
    NK           88000000        01B00000        RAMIMAGE
CONFIG
    COMPRESSION=ON
    PROFILE=OFF
    ROMSTART=88000000
    ROMSIZE=1B00000
    ROMWIDTH=32

    ;
    ; Used for making a copy to RAM 0x80000000
    ;
    ; 0x88000000 + 0xD8000000 = 0x60000000
    ROMOFFSET=0xD8000000
    ROMFLAGS=1
    KERNELFIXUPS=ON
    AUTOSIZE=OFF
ENDIF

请问里面的  IF BSP_EP931X_COPY_FLASH_TO_RAM 条件是在哪里设定的,是PB里面吗

网友:
在pb平台的setting的环境变量下添加,BSP_EP931X_COPY_FLASH_TO_RAM是原来931xBSP已有的一个环境变量值,需要在setting中添加并使其为1

网友:
一般在一个与BSP同名的.BAT文件里设置的,你可以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