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讲光敏二极管的电平输入单片机?

楼主(2009-02-17):
如何讲光敏二极管的电平输入单片机?
一对收、发光敏二极管,要判断二极管间有、无遮挡,并将接受光敏二极管的状态如何输入单片机,需要进行A/D变换吗?
二极管
如何

网友A:
不需要吧,就两种状态,只要高电平合适就行

网友B:
由于在不同的条件下,光敏二极管输出电流不一样,导致在取样电阻上取得的电压有一个范围.如何判断这个范围是高、还是低?所以就想进行AD变换。

网友C:
要精确测量用AD也可以,不过我觉得没有必要,单片机判断的高低电平也有范围阿
机芯读碟时碟片的检测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D:
加个运放,具体电路自己去找

网友E:
关键是我要判别40个光敏管的输出,40个运放做整形电路太麻烦了吧?如果这个输出通过电子开关4067,是不是会将电平调整为标准的电平呢?

网友F(2009-05-17):
弄个比较器就行了,LM339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