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求教

楼主:
各位英雄:
   小弟毕业课题确定了,平台是pxa255+wince4.2,我的核心板已经实现,包括128M的SDRAM,32M的Nor FLASH(EBOOT和内核)。要实现的功能主要有:
   1、百兆网络,速度指标是3MB/s左右。
   2、无线网卡(wifi),能够连接AP实现无线上网功能。
   3、voip,实现IP软件电话。
   4、GPRS功能,可以实现短信收发。
   5、Nand Flash。

   小弟的问题有:
   1、百兆网卡芯片,现在比较流行,驱动程序比较容易获取的网卡芯片有哪些?适合在我的平台上使用吗?我关心的还是速度和稳定性。我现在的百兆网卡速度只能达到1.6M左右,还没有找到原因。
   2、wifi网卡比较适合这个平台,比较流行的芯片有哪些?驱动源码比较容易获取吗?
   3、voip,有没有英雄在wince4.2平台下移植成功呢?是不是主要移植SIP协议栈、RTP协议栈就可以了?移植的主要工作有什么呢?为了配合voip功能,应该选择那款音频编解码芯片呢?pxa255带有AC'97控制器的。
   4、GPRS模块,适合选那款芯片呢?
   5、Nand Flash启动时,由于自动检测坏块等导致启动很慢,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

   恳请各位英雄的指点,帮助小弟顺利开始毕业课题。

网友:
你的课题很复杂啊,帮顶

网友:
路过,帮顶。
顺便说说2,我在pxa270下用过Marvell的wifi芯片(一般情况下wifi芯片都是打包成模组卖的,我用的是Sychip封装marvell的wifi芯片),驱动源码不太容易获取,但是厂家会给你二进制的驱动,以及底层的bus级别的驱动源码,很容易porting完成。个人感觉他们的驱动还不错。

再说说4,GPRS模块有很多厂家封装,首先你要搞清楚是用联通的CDMA呢,还是用移动的GSM,网络不一样,模块也不一样,当然价格也不一样。

lz加油啊,这个题目难度大,涉及的东西也狠多啊,做完狠不容易!

网友A:
唉,各位英雄一致认为很难,看来我的前途坎坷啊...信心全无啊!要是半年后没有个结果,我看想毕业都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各位英雄一致认为很难,看来我的前途坎坷啊...信心全无啊!要是半年后没有个结果,我看想毕业都难!

哈哈,这个东西最好是两三个人一起做比较好,你是本科还是研究生?还有半年呢,也不用太担心,毕竟这个不是前沿技术
很多公司都做了这种东西了,
放心,半年时间应该可以吧,至少大部分行,使用开发板做,好点,如果要自己做大部分电路真的不可能。
俺们学校有本科生曾经有人做过这个毕业设计,当时看到过,只是当时菜的一塌糊涂,后来他们还拿去参加什么挑战杯的。

网友:
引用楼主 daigua04 的帖子:
各位英雄:
  小弟毕业课题确定了,平台是pxa255+wince4.2,我的核心板已经实现,包括128M的SDRAM,32M的Nor FLASH(EBOOT和内核)。要实现的功能主要有:
  1、百兆网络,速度指标是3MB/s左右。
  2、无线网卡(wifi),能够连接AP实现无线上网功能。
  3、voip,实现IP软件电话。
  4、GPRS功能,可以实现短信收发。
  5、Nand Flash。

  小弟的问题有:
  1、百兆网卡芯片,现在比较流行,驱动程序比较容易…

从毕业设计本身的角度来说,BS出这个题目的人,对学生来说,1、2、3、4条随便一条都可以作为一个单独有深度的毕业设计了,估计是你们老师买了块现存的开发板,有不太会用,然后丢给你们捣鼓捣鼓。最好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网友:
更正
有不太会用,然后丢给你们捣鼓捣鼓。最好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又不太会用,然后丢给你们捣鼓捣鼓。最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网友:
楼主本科还是研究生啊,做这么复杂的毕业设计?
1、关于网卡,像DM9000,AX88796,还有reltek的忘了型号了。驱动都很好搞,AX88796是NE2000兼容的,rel那个貌似wince自带了,DM9000供应商会提供驱动代码的。
2、wifi你要用什么接口?最常用的就是SDIO,但是PX255只有一个SDIO口,如果你还要使用SD卡,就不能用SDIO接口了,只能用SPI,但是SPI的驱动就要复杂些,相对于SDIO。wifi肯定要用模组,如USI的,村田的,海华的,等,大部分都是基于Marvell的wifi芯片的。当然你也可以扩展一个SDIO口出来,多加一个芯片或者CPLD。
3、VPIO没有做过,不过这个课题太大了吧。VPIO现在似乎没有太合适的解决方案,不知道楼主想怎么做。而且这个还要涉及很多软件的问题,你一个人怎么来做?
4、GPRS都用模组了,不可能使用芯片。串口接收发送比较简单,只需要你自己写一个测试程序,向串口发送AT指令。
5、NandFlash在PXA255上实现,不是很好的方案,个人认为,这个做起来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目前最新的PXA3XX系列已经直接支持NandFlash了。

网友:
这个有机会可以学习一下。反正做学生的话还是比较多机会的。

网友:
好大的课题啊,估计是研究生课题吧

网友:
英雄们啊,是研究生课题啊!
我们实验室已经实现了核心板了,我只需要再另外做个底板,上面有wifi,百兆网卡,SD卡,GPRS等就可以了!我们现有的系统已经有百兆网卡(AX88796),但是速度只有1.6M左右。

唉,被你们一说,我吓得直哆嗦!

1、xajhuang说随便一条都可以做毕业设计课题,有这么夸张啊?wifi无线上网都可以做个毕业课题?我以为只要买个合适的模块(如marvell),设计好电路,修正下厂商提供的驱动源码就可以了!不是这样吗?我在网上也找到了关于marvell模块的spi接口的驱动程序源码了,不知道有没有借鉴价值?

2、voip,看到网上有SIP及RTP协议栈在WINCE上的移植代码,不知道有没有参考价值?我初步的方案,就是移植这两个协议栈,编写一个voip软件就可以了!至于音频信号编解码,由一个符合AC'97标准的芯片来完成。

3、wifi功能实现时,买模组跟买wifi模块,实现上有什么根本区别吗?

4、看来我是低估了VOIP的实现难度了!有英雄有voip的实现方案吗?我只需要知道大概的工作量和实现流程!

网友B:
wifi看你是用SDIO还是SPI,SPI稍微复杂一点,SDIO就很简单了。模组和模块是一个意思,只是不要自己用wifi芯片做就好了。
VOIP,虽然没有做过,但是我知道难度不小。如果你是做产品,可以找第三方供应商,现在有很多公司再做了,但是毕业设计,就不要考虑这个东东了吧。

网友:
感觉像在做开发板...

网友:
太艰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fi看你是用SDIO还是SPI,SPI稍微复杂一点,SDIO就很简单了。模组和模块是一个意思,只是不要自己用wifi芯片做就好了。
VOIP,虽然没有做过,但是我知道难度不小。如果你是做产品,可以找第三方供应商,现在有很多公司再做了,但是毕业设计,就不要考虑这个东东了吧。

jerry79英雄,这么难啊?看到wince4.2下就已经自带MSN了,MSN不是有VoIP功能吗?

我不是做产品,没有项目支撑,我的题目都定了,voip是其中一个关键字,难道我要改题目?万一做不出来,不是惨了?

另外,wifi模块实现比较难吗?就是调试成功花的时间和精力!

网友:
楼主不是在做输入法么

难得是我记错了?

这么多东西 从头做起 是不可能了

你多找现成的,实现功能就OK 了

网友:
好高难度

应该说随便一条都可以做本科生的题目
研究生搞出这么多东西的确挺难啊。。。。。。

佩服
不过你们怎么现在才开题的?我半年多以前就开题了

网友:
啥学校的,这个课题难度不小,全部做出来你这半年要下狠工夫了

网友:
受教了...
咱毕业,也做这么有难度的...
先把自己雷晕,才能雷老师...

网友:
我是那种没有太多实力的了,所以心里直打鼓,最怕到时候什么都做不出来,毕业论文无法写。我老板要求又高,就担心过不了老板这一关!我要是一点成果都没有,肯定苦不堪言!
正因为没有多少自信,所以在这里向各位英雄请教呢!

最担心的就是voip了,觉得自己做出wifi无线上网就会花上个不少时间,做voip就更别说了,何况楼上的几个英雄还说voip基本很难实现!

网友:
我觉得选一两个点做好就不错了。这个实在有点庞大。
一个人很难搞的。要三个牛人一起干估计就有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ifi看你是用SDIO还是SPI,SPI稍微复杂一点,SDIO就很简单了。模组和模块是一个意思,只是不要自己用wifi芯片做就好了。
VOIP,虽然没有做过,但是我知道难度不小。如果你是做产品,可以找第三方供应商,现在有很多公司再做了,但是毕业设计,就不要考虑这个东东了吧。

jerry79英雄,这么难啊?看到wince4.2下就已经自带MSN了,MSN不是有VoIP功能吗?

我不是做产品,没有项目支撑,我的题目…

wifi应该不太难的,SPI相对SDIO要难一些,也不是不可解决的。
没有测试过wince下的MSN是否带有VOIP,这个你要确认一下。即使PC上的有了,不能保证wince上的也有哦。
我觉得如果WINce的MSN没有VOIP的话,最难的是软件部分。因为你的不是产品,不需要考虑功耗问题,所以硬件就相对简单些了,只要实现功能即可。软件上要多花花功夫。

网友:
很象我们公司目前做的一个项目~~你一个人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