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一下uc/os-II多任务的运行机制?

楼主:
有一个如下的uc/os-II源代码,就是采用信号量机制使两个任务共享一个串口com1,去打印一条字符串。

#include "config.h"

#define        Task0StkLengh        64              // Define the Task0 stack length 定义用户任务0的堆栈长度
#define        Task1StkLengh        64              // Define the Task1 stack length 定义用户任务1的堆栈长度

OS_STK        Task0Stk [Task0StkLengh];       // Define the Task0 stack 定义用户任务0的堆栈
OS_STK        Task1Stk [Task1StkLengh];       // Define the Task1 stack 定义用户任务1的堆栈

OS_EVENT     *UART0_Sem;

void         Task0(void *pdata);                            // Task0 任务0
void         Task1(void *pdata);                            // Task1 任务1

int main (void)
{
        OSInit ();
        OSTaskCreate (Task0,(void *)0, &Task0Stk[Task0StkLengh - 1], 2);
        OSTaskCreate (Task1,(void *)0, &Task1Stk[Task1StkLengh - 1], 3);
    UART0_Sem = OSSemCreate(1);
        OSStart ();
        return 0;
}

/************************************************************************************
** Function name: Task0
** Descriptions:  从UART0输出字符串"Task0 is running!"
************************************************************************************/
void Task0        (void *pdata)
{   uint8 err;

        pdata = pdata;
        TargetInit ();

        while (1)
        {
        OSSemPend(UART0_Sem, 0, &err);
        UART_SendStr("Task0 is running!\r\n");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OSSemPost(UART0_Sem);
        }
}

/************************************************************************************
** Function name: Task1
** Descriptions:  从UART0输出字符串"Task1 is running!"
************************************************************************************/
void Task1        (void *pdata)
{   uint8 err;

        pdata = pdata;

        while (1)
        {
        OSSemPend(UART0_Sem, 0, &err);
        UART_SendStr("Task1 is running!\r\n");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OSSemPost(UART0_Sem);
        }
}

这段代码我的理解如下:

按照uc/os-II的任务调度机制,当执行OSStart ();去启动多任务的时候,task0会首先运行。
task0第一次去申请信号量时成功,会占用串口1打印出Task0 is running!
此后调用系统延时函数,按照系统延时函数的功能,该函数会把task0任务移出就绪表,之后
进行一次任务级的任务切换。task1将处于运行态,所以task1将去申请信号量,由于task0在未释放
信号量之前调用了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使自己挂起了。task1申请失败,将自己插入
信号量等待队列中,那么此时task0和task1处于了死锁状态了。这时候只剩下空闲任务在运行了。

------------------------------------------------------------------------

但是参考书上给出了运行结果将是task0和task1两个任务无规律的执行,每一次打印出
一条关于自己信息的完整字符串!

请问一下,这个代码到底是怎么样运行的?
谢谢!

另外问一个题外话,在发帖的时候怎么编辑源代码格式?

网友:
题外话能回答,技术的回答不上。
编辑的时候从编辑框的上方插入源代码,选择相应的语言列别就可以。

网友A:
Task0运行 -> 得到UART0_Sem->打印->挂起->Task1运行->不能得到UART0_Sem,挂起->idletask运行
->Task0定时时间到,运行,post信号量->Task0 得到UART0_Sem->。。。。。
你的代码有问题。task1会饿死。

OSSemPend(UART0_Sem, 0, &err);
UART_SendStr("Task0 is running!\r\n");
OSSemPost(UART0_Sem);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改成这样的顺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Task0运行 -> 得到UART0_Sem->打印->挂起->Task1运行->不能得到UART0_Sem,挂起->idletask运行
->Task0定时时间到,运行,post信号量->Task0 得到UART0_Sem->。。。。。
你的代码有问题。task1会饿死。

OSSemPend(UART0_Sem, 0, &err);
UART_SendStr("Task0……

我也认为代码应该像你的这样编写,共享串口打印就相当于进入了临界区。
但是书上是那样编写的,所以我才怀疑书上搞错了。
因为按照书上的编写Task0和Task1会死锁!
Thank you!

网友:
尽信书,不如无书。。。。。

尤其是现在国内的书。。。。。。。